[MCU] 还需要买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9-05-09):
现在参加学校的一个设计大赛,选择用MSP430,之前只接触过51,想先买一个开发板玩玩,以后自己试着画系统模块,在网上看了下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那些买了可以直接用么,对学习者还需要买什么仿真器吗,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哈

网友A:
申请一个launchpad就行了!

楼主:
怎么申请啊

网友B:
急用就别申请了 时间较长

网友C:
买个小开发板,先学习下例程,再做点小东西吧

网友D:
申请一个仿真器呗,用不着跪求了

网友E:
买的话就买个MSP430F149(或者MSP430F249)的开发板的玩玩的吧。。

网友F:
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哦,我开始接触430单片机的就是练习这个的。。

网友G:
launchpad同样建议买一个。淘宝直接买个吧。估计就40左右的样子。他自带了仿真器。寄存器配置也还比较多。唯一的缺点就是IO口不多。但初学肯定很合适。

网友H:
100多买个开发板在买个仿真器usb的估计加起来都300快了吧

网友I:
上手了以后就随意用什么最锡系统就都很容易的

网友I:
现在的msp430评估板自带仿真器

网友C:
msp430可以通过串口能下载程序。

网友B:
launchpad适合初学,自带仿真器

网友J:
launchpad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K:
我手里有一套launchpad,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