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功放项目开发

楼主(2019-05-10):
需要一款高压功放,指标如下:
负载为一个6uf左右电容。
1:输入 0-10v或0-5v方波、正弦波信号,输出0-120v相应信号,电流最大1.5A
2:最高频率2k
3:压摆率 10v/us
可以用高压运放或分立件实现。
酬劳:10000元
项目提交方式:验证样机一台及相应方案
联系方式: 38773365@qq.com    13928722979   李先生

网友A:
5k  打发叫花子呢

网友B:
6uF容性负载,120V输出,压摆率100V/uS,充电能力=6uf*100V/1uS=600A。
说实在的,5W有谁给你搞肯定是个问题。

网友C:
脾气上来了 哈哈

网友D:
负载为6uF电容,还要输出120V方波,办不到的事。负载为6uF电容,压摆率要100V/us,方波上升沿下降沿电流要多大?

楼主:
大神息怒,给各位添堵了。如果参数放宽到修改后的参数,压摆率降一个数量级到10v/us,项目价格提高一倍到10000元不知是否能实现?诚心合作。

网友E:
输出120V,6uF电容,压摆率 10v/us,则上升或下降时间12us,I = 120 * 6 / 12 = 60A。

网友F:
算一下能量关系吧,2K频率,每一个上升沿,给6uF电容充满的能量多少?每一个下降沿,电容放电的能量多少?
然后看看这些能量都跑哪里去了,如果都发热了,功率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算一下能量关系吧,2K频率,每一个上升沿,给6uF电容充满的能量多少?每一个下降沿,电容放电的能量多少?
...

这个功率倒还不算很大。
每次电容充电所储存的能量是[6uF*(120V)^2]/2=0.0432(焦耳),每秒充电放电2000次,充电功率86.4W。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倒还不算很大。
每次电容充电所储存的能量是[6uF*(120V)^2]/2=0.0432(焦耳),每秒充电放电2000次 ...

如果是恒压源通过内阻R对电容充电,则电阻R的功率就是86.4W,放电电阻的功耗也一样的。
也是够麻烦了,要很好的散热才可以。
以前设计PMOS开关开启电瓶车的ACC开关,由于空间太小,不好加预充电电路,串联限流电阻阻值小,PMOS选择不当,很容易瞬间损坏,这个是单次开关,单次的冲击能量很容易超过PMOS的极限。串联限流电阻阻值大,导通压降和功耗又太大。

网友G:
一般而言,即使一个超级简单的电路,要方案(原理图,PCB图)的也是3万起步价。
这玩意难度不低,才1万。有现成的,估计可以给个样机,靠谱的方案肯定是不可能给的。

楼上说5w,我都觉得说便宜了。

当然,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作为练手机会试试。

网友H:
有些方案公司的市场人员乱来,说不定开两千把项目劫回去,至于能做成个什么东西,那就有得皮扯了

网友I:
120V 是峰值还是峰峰值?单端输出还是差分输出?
波形失真允许多少?

完工时限?

网友I:
用低级设计,发热非常严重,散热都困难。  成本可以接受多少?

网友J:
这个设备做电磁**的应该能做了。

网友J:
电磁**?? 怎么没了。

xch
新版焚书坑儒来了
xch
新版焚书坑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