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PWM软件刹车功能使用困惑。

楼主(2019-05-10):
第一次使用新塘芯片,感觉数据手册不是很完善,在实际项目中会使用到软件刹车功能,
1.使用边缘触发刹车软件触发可以实现PWM封锁,软件清除BRKEIF控制位也可以恢复PWM输出。
2.使用电平触发软件刹车触发不能实现PWM封锁,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除了设置这个寄存器还要设置哪个地方?
还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用电平软件触发了刹车功能,怎么才能用软件设置恢复PWM输出,看数据手册没发现那里写了这些。

,这段话只能说明边缘触发可以用软件清除,但是电平触发好像不行,

数据手册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刹车后PWM管脚输出电平应该不管是边缘刹车还是电平刹车都是这两个位在这选择吧!数据手册上写的是电平刹车,那边缘刹车又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仿真发现当我设置电平软件触发后,这两个位就置1了,但是PWM不封锁,输出还是一样有。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再看看英文版手册。

网友B:
看看BSP提供刹车的演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