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1规格书的问题

楼主(2019-05-10):
各位坛友在看4051规格书时,看到芯片最大耐压11V,主要有两点疑问 1.电压耐压11V,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端口耐压也是11V?   2.在耐压表格中下面有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广大的坛友,共同探讨下。

网友A:
你需要把完整的文档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完整的文档贴上来

完整的规格书

网友A:
这个11V是VCC-VEE极限。基本上,这个IC的VCC用+5V,VEE用-5V就是最大电压了。

网友B:
我记得Nexperia有18V的

网友C:
手册上第一页看到一句话
Wide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from -5 V to +5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1V是VCC-VEE极限。基本上,这个IC的VCC用+5V,VEE用-5V就是最大电压了。

下面那句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截图方框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Nexperia有18V的

是有1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第一页看到一句话
Wide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from -5 V to +5 V

假如输入大于5V,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输入大于5V,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问的妙,一个人力气200斤,让挑300斤东西,断的是脊柱?肩胛骨?腿骨?又或运气很好只是肌肉、韧带受伤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妙,一个人力气200斤,让挑300斤东西,断的是脊柱?肩胛骨?腿骨?又或运气很好只是肌肉、韧 ...

内部不是存在钳位二极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部不是存在钳位二极管吗?

箝位箝到什么地方?
就是箝位到VCC,超过VCC部分,直接通过箝位二极管到VCC。现在我们又回到200斤力气挑300斤担子的后果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箝位箝到什么地方?
就是箝位到VCC,超过VCC部分,直接通过箝位二极管到VCC。现在我们又回到200斤力气挑3 ...

有输入的电阻抗,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箝位箝到什么地方?
就是箝位到VCC,超过VCC部分,直接通过箝位二极管到VCC。现在我们又回到200斤力气挑3 ...

1.电源最高电压,是端口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吗?
2.假如不供电,即没有VCC,然后在端口加超出VCC耐压的电压,芯片会立即损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电源最高电压,是端口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吗?
2.假如不供电,即没有VCC,然后在端口加超出VCC耐压的电 ...

像这种模拟开关芯片也好,一般的CMOS逻辑芯片也罢,芯片最高输入电压总是必须保持在芯片VCC范围以内,这是正确使用CMOS芯片的第一定律。
芯片不供电,输入就可以变成供电,直接推动芯片,由于我们已知芯片不供电,所以这个状态,就不是我们确定的状态,这个在设计中是必须避免的,关键是这样是输入逻辑是不能推导出芯片正常工作条件的,因此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操作,尤其是当输入源阻抗比较低,而且电压可能比较高的时候,会直接把芯片推到超压工作而烧毁。
任何超过规格的信号,唯一正确的的做法只能是在输入到芯片以前,进行衰减、箝位,在预置的安全条件下,保证芯片的正常工作,否则就只能是后果自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电源最高电压,是端口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吗?
2.假如不供电,即没有VCC,然后在端口加超出VCC耐压的电 ...

超规格参数使用,谁也不保证是否不损坏。
芯片是否损坏就主要看电流大小,通常都是限定I/O脚10mA内,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规格参数使用,谁也不保证是否不损坏。
芯片是否损坏就主要看电流大小,通常都是限定I/O脚10mA内,就不 ...

以前的模拟开关对IO口超出电源轨的情况特别脆,差不多电压超一点IC就要挂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输入大于5V,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可能会被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模拟开关芯片也好,一般的CMOS逻辑芯片也罢,芯片最高输入电压总是必须保持在芯片VCC范围以内,这 ...

关键是输入信号范围比较宽,输入信号大于VCC内部不是有钳位的吗,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芯片假如不供电,这个时候输如信号假如大于VCC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电压,芯片可能会损坏,不过也不一定。我也是想满足芯片的工作的要求,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输入信号电平为0.25-5V,假如外部信号输入线,直接短接到系统供电(16V),那么此时如果芯片供电不存在就有风险了。假如芯片供电存在就会通过输入钳位二极管进行钳位。输入信号到芯片端口有30K电阻限流,输入端口二极管最大电流为20mA,这个时候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是把信号进行衰减,但是衰减的话,小信号的电平MCU的AD检测误差会大很多,不精确,再加上输入信号线长,故现在仍未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有限流电阻,是会被钳位到VCC+V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模拟开关对IO口超出电源轨的情况特别脆,差不多电压超一点IC就要挂掉 ...

不是IO口有钳位二极管吗?我记得输入输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模拟开关芯片也好,一般的CMOS逻辑芯片也罢,芯片最高输入电压总是必须保持在芯片VCC范围以内,这 ...

刚刚实际测试,即便VCC的5V没有供电,然后把输入模拟信号的线,直接接上13V,器件没有损坏,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规格参数使用,谁也不保证是否不损坏。
芯片是否损坏就主要看电流大小,通常都是限定I/O脚10mA内,就不 ...

刚刚实际测试,即便VCC的5V没有供电,然后把输入模拟信号的线,直接接上13V,器件没有损坏,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看电流?电压的原因为什么不是造成损坏的原因呢?对一个器件来说,超过最高的电压,就会损坏,这不是规格书中定义的吗?难道规格书中定义最大电压,是在一定情况下测试所得到的?

网友C:
直接接上13V 后,  这条 13V 信号线上实测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上13V 后,  这条 13V 信号线上实测电压是多少呢?

实测13V,不过到IO电压1.9V,芯片的VCC电压也变成1.9V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实际测试,即便VCC的5V没有供电,然后把输入模拟信号的线,直接接上13V,器件没有损坏,什么原因呢? ...

只有高压没有电流就相当于静电,TVS就能防护了,烧坏芯片一定要有足够的电流,只要流入管脚的电流能控制在10mA以内,就没那么容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高压没有电流就相当于静电,TVS就能防护了,烧坏芯片一定要有足够的电流,只要流入管脚的电流能控制 ...

没进行TVS防护,竟然没损坏,没功率,都不知道输入口,是不是低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13V,不过到IO电压1.9V,芯片的VCC电压也变成1.9V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样的问题就很奇怪啦. 这个 VCC 电压下, 芯片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就很奇怪啦. 这个 VCC 电压下, 芯片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啦

这样定义就是VCC不接,接上VCC会被钳位。在芯片不供电的前提下,直接端口短路到输入电源电压电压(大于芯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芯片无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定义就是VCC不接,接上VCC会被钳位。在芯片不供电的前提下,直接端口短路到输入电源电压电压(大于芯 ...

VCC不接, 就不是正常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