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流采样过流保护电路中这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5-10):
如图所示,LM393的输出经过二极管VD106和VD107进入DSP,那么这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C:\Users\Administrator.PCOS-1803272128\Desktop\1557457272(1).png

网友A:
把输出电压限制在0~3.3V之间。超过此范围会烧掉DS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电压限制在0~3.3V之间。超过此范围会烧掉DSP的。

谢谢回答,但是能具体一些吗,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所以输出的最大电压不应该是上拉的3.3V吗,怎么会超过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能具体一些吗,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所以输出的最大电压不应该是上拉的3.3V吗,怎么会 ...

393的4脚接的是个神马玩意?用你肩膀上顶着的核桃仁仔细想想。

网友B:
串个电阻就能解决问题,没必要用二极管

网友C:
不是很简洁的设计。但是意图很明显,vd106是393损坏后,防止高压进来。
VD107应该是钳负电压的。这个393是双电源供电。有负电压。防止负电压进入dsp

网友D:
就是钳位的作用,防止AD被烧坏了

网友E:
3.3V串个5.1k的电阻,还能钳啥位哦,VD106二极管反接,本身就能阻断正向高压。

网友F:
这就是传说中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G: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设计,没必要费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设计,没必要费神。

来,吵架呀。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不信你来个正经的设计,我指出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简洁的设计。但是意图很明显,vd106是393损坏后,防止高压进来。
VD107应该是钳负电压的。这个393是 ...

我觉着应该是VD106只是为了输出不能低于0V,这个电路是+-15V供电,LM393能拉到-十几V,VD107钳位到-0.6V左右,经过同样压降的VD106正好是0V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来,吵架呀。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不信你来个正经的设计,我指出问题 ...

搞个光耦呀。pc817大量电源都在用,这颗料又不贵。

网友C:
大概是这样的。

老叶也是事实说话,论坛四处可见你的身影,吵架帖也四处见你
@叶春勇 :具体就这个电路而言你的设计很好。我就一般而论:各有优劣。
@xmar :人家有1000pf电容,我没有
光耦电路与楼主电路比较成本稍高、速度较慢(输出上下沿陡度不够),但共模干扰电压隔离。各有千秋。

网友H:
这个电路确实没毛病,但是光耦好多时候是用不起的

网友A(2019-06-10):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设计,没必要费神。

只能说明你见识短浅。以前正规高档的设备大都是模拟用正负15V电源,数字用5V电源,两部分之间沟通就要用类似楼主的电路形式。现在都低压化了,这种电路不常见了。说不正经,你这种菜**设计个正经的出来。

老哥虽然说话总是训斥别人有吵架嫌疑,不过是货真价值的有货,技术水平杠杠的

网友J:
各有各的好处,讨论电路,没必要去真对谁,和谐和谐!!!

网友K:
电路没毛病,VD106这里做补偿使用,VD107做钳位使用,当393输出低的时候,你是双电源供电,会是-15V。经过R143限流,VD107钳位在-0.7V,通过VD106补偿,接口那里也会是0V,其它没啥作用

网友L:
楼主你好,这个一个多路比较器组成的一个或门,当任意一个比较器动作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压为-15V,此时电流从GND出发,经过VD107、R143,此时VD107的阴极的电压约为-0.7V,另一个回路从3.3V出发,经过R132、VD106,R143到达比较器的输出端,由于VD106的电压为-0.7V,则VD106的阳极为0V,从而实现了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DSP检测到的电压信号为0V。此外,比较器都是开漏输出的,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实际不输出任何电压,DSP的输入电压由上拉电阻R132决定,为3.3V。这个电路的巧妙之处在于,利用两个二极管,通过二极管导通电压相同的原理,将0V电压转换到DSP的输入端。

网友M(2020-04-08):
这电路肯定是错了吧?虽然是嵌位,但是VD107接法错了啊

网友N(2021-01-09):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