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人做过stm32+4g的不?接口怎么做的?usart?usb?

楼主(2019-05-10):
最近想做stm32+4G通信,但是很多都是通过usart来跟4G模块通讯的,这样就发挥不了4G的几十M的速度了吧,就想着能不能走usb口,但之前没用过usb,现在蒙蒙的,大家说说,谢谢!!

网友:
都可以 uart比较多一些

网友:
数据的是串口,高端的USB肯定是有的。比如USB的上网卡。

网友:
另外还是要看你的上网卡芯片是不是具备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