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高压功放项目

楼主(2019-05-10):
价格:10000 元

需要一款高压功放,指标如下:
负载为一个6uf左右电容。
1:输入 0-10v或0-5v方波、正弦波信号,输出0-120v相应信号,电流最大1.5A
2:最高频率2k
3:压摆率 100v/us
可以用高压运放或分立件实现。
酬劳:10000元
项目提交方式:验证样机一台及相应方案
联系方式: 38773365@qq.com    13928722979   李先生

更多操作

网友A:
有几个问题,对成本的要求,能达到这个电压等级的运放,价格不菲,400—500元吧,不知能否承受的。效率问题,极端情况下,120V 1.5A 直流功率180W,要是50%的效率,电源需要360W,
响应要DC-2kHz吗,输出是单端还是双端,输入是平衡的还是差分的,双电源供电还是单电源供电
失真问题非线性,噪声等,特别是小信号失真这这种放大器的瓶颈,是否有要求。
负载是纯电阻吗,还是电抗性质的。若负载带电抗上升速率不仅是放大器本身的问题,指标应按纯电阻测试。

还有报酬的问题,能做好按这个题目工作量很大,这个的重头做,烧几个片子就几千块了。5000块做不下来。
另外有些成品的HIFI功率放大器能到达您的要求,可以买成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