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灰色那块怎么更改形状???

楼主(2019-05-10):
(无正文)

网友A:
元器件靠近会变色时跟你的设计规则有关系,然后把灰色选中后设置成丝印层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靠近会变色时跟你的设计规则有关系,然后把灰色选中后设置成丝印层应该就可以了 ...

我想把灰色那一层变成黄色丝印的形状,怎么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灰色那一层变成黄色丝印的形状,怎么弄啊?

先选中,然后点鼠标右键更改形状,或者选中后删掉后再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然后点鼠标右键更改形状,或者选中后删掉后再放一个

你能截个图吗?没找到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