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75D,多加几个全局变量导致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19-05-10):
使用DSP28375D,这个双核芯片,暂时只用CPU1,编译环境是CCS6.2,flash运行模式。
移植以前工程代码,通过反复测试,现在多加一些全局变量就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的情况。
我是通过定时中断计数,主循环对这个计数变量判断,更新LED的状态(LED亮灭变化),判断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当我在一个文件中多加几个全局变量之后,编译正常,在线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断开在线运行,从新上电后,LED不能闪烁了。
请问各位是否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那,通过前后2次MAP文件是否可以找到问题原因那。

网友A:
多加几个全局变量 不至于运行不正常    你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A:
就是你不加这两个全局变量就能够固化后上电正常运行  ?

网友A:
试试代码搬移  上电后将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试试

网友B:
你先试试以前的代码编译下载后,脱开调试器能不能跑起来。感觉是哪里的引导设置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试以前的代码编译下载后,脱开调试器能不能跑起来。感觉是哪里的引导设置没做好。 ...

脱离下载器之后LED不能闪烁。不知道是死在引导那里,还是运行起来之后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不加这两个全局变量就能够固化后上电正常运行  ?

不是2个,大约是七八个吧。

楼主:
这个是生产的.MAP文件对比

网友B:
1.先确认移植完不加新变量的程序可不可以跑起来(判断DSP有没有跑起来,除了LED再加一种手段)
2.增加变量后的程序,从main开始调用点亮LED的函数,确定程序跑到了哪里开始出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脱离下载器之后LED不能闪烁。不知道是死在引导那里,还是运行起来之后死的。 ...

猜测是代码没跑起来    使用flash.cmd后进行固化
实在不行看看代码搬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代码没跑起来    使用flash.cmd后进行固化
实在不行看看代码搬移吧

问题解决了,是引导文件那里设置出错了_CodeStartBranch.asm        这个文件的问题。看门狗要关掉。

网友C:
主要因素不会在全局变量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引导文件那里设置出错了_CodeStartBranch.asm        这个文件的问题。看门狗要关掉。 ...

好的  感谢分享

楼主:
不客气,现在又进入CMD内存配置这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