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线性与非线性

楼主(2019-05-10):
常听说有“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这些说法的含义是什么?

下面就给个简述。

楼主:
先给出严格意义的线性概念

楼主:
下面给出电路理论相关的线性概念简述

楼主:
电路理论而言,线性(电路)概念很简单,原则上满足电路变量叠加原理就是线性(电路)。

楼主:
下面,简单看看非线性的情形

楼主:
注意上面着重强调的“乘法”,这是最简单且极重要的一类非线性。在混频技术中,起着主导作用。

楼主:
前面说的是电路理论中线性与非线性的概念。其实,现实中几乎所有电路系统都是非线性的,即便是最简单的欧姆定律也只是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内才可近似看成是线性关系。

那么,通常所谓的线性电路指什么呢?

其实,实际的电路系统被称为“线性电路”,无非是两方面考虑:其一是系统的线性近似,这包括大信号和小信号线性近似(譬如各类线性放大器);其二则是仅考虑线性近似所确定的部分系统参数特性而暂不考虑其由非线性所确定的系统参数特性,这其实是一种非完整的分析方法(譬如正弦波振荡器)。

通常,对于弱非线性电路,为了简单起见可以采用相关的各种线性近似分析方法。而对于某些强非线性电路,还可以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分析。这些电路都是非线性的,但就方-法-论而言,却采用了相应的线性近似。

楼主:
某些电路,本质上就是非线性的(其功能特性就是由电路系统的非线性特性所确定),典型的相关电路系统有,振荡器乘法器混频器等。这些器件从原理上就必须采用电路的非线性特性来做完整的分析和设计。

楼主:
问题源自下面这个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混淆“线性比例”与“乘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8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