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帮忙解释一下语法问题

楼主(2019-05-10):
/**
  \brief   Set Fault Mask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Fault Mask register.
  \param [in]    faultMask  Fault Mask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uint32_t)1U);
}

这是cortex的一个标准程序, 基本功不扎实,是在不明白这个函数的语法是怎么起作用的。
请好学生帮忙解释一下。 非常感谢了。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网友A:
这是编译器支持的语法,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这个定义精确分配faultmask寄存器

网友A:
不是通用的,其他处理器,其他编译器一般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编译器支持的语法,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这个定义精确分配fau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