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2.5V-4.5V转0-3V?

楼主(2019-05-10):
有个传感器输出2.5V-4.5V,想用单片机采集这个信号,把这个信号转成0-3V。请问电路怎么设计呢?有个5V的电压基准。
其中一个想法:把5V基准分压成2.5V,在把2.5V-4.5V做个减法,再放大1.5倍,理论上可以到0-3V,但是用到运放之后,5V用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分压后,在接运放的负极,加上反馈,好像分压得到的就不是2.5V了,这可怎么办?

网友A:
“5V用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分压后,在接运放的负极,加上反馈”

“运放的负极”?
你是想说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吧?

网友A:
“5V用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分压后,在接运放的负极,加上反馈,好像分压得到的就不是2.5V了”

你忘记计算运放反馈电阻和运放输出了。
用电阻分压,应该接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B:
就是个初中数学题。

网友C(点评):
R2D2同学,审题要仔细:“这个信号转成0-3V”,不是0-3.3v。

网友B(点评):
3.3V会算,3.0V就不会算了?xch童鞋你的智商太让人捉鸡乐。

网友D:
用差分放大电路就好。
原理图:

这是仿真波形图:

网友E:
既然是单片机采集,压根没必要整那么复杂的转换!
直接两个相等的高精度电阻分压用一个运放跟随下变成1.25V~2.25V,给到MCU的ADC采集不就OK了?
采集的电压处于ADC的中间段线性度还会好些。

楼主(点评):
一款电流传感器,电流是从0--10A(输出电压范围2.5v-4.5V)的,电压跨度 太小的话,我怕采集的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差分放大电路就好。
原理图:

好图!!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初中数学题。

谢谢大哥,电子电路学的不好,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