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发送AT后没有返回OK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9-05-10):
波特率、串口都有正确设置和选择,也勾选了以新行发送,但是没返回任何东西。

网友A:
楼主,ESP8266的固件是支持AT的吗?如果不是AT固件,可能AT指令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ESP8266的固件是支持AT的吗?如果不是AT固件,可能AT指令不起作用。

你好,应该是支持AT的,网上买的板子,按照步骤进行初始化,第一步就是发送AT。如何知道是否支持A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应该是支持AT的,网上买的板子,按照步骤进行初始化,第一步就是发送AT。如何知道是否支持AT呢? ...

你好,一般esp8266的AT串口测试,一般就是设置好波特率和串口号,发送AT(带回车换行),就会返回ok的,不知道是否模块的连线出了问题?还是模块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应该是支持AT的,网上买的板子,按照步骤进行初始化,第一步就是发送AT。如何知道是否支持AT呢? ...

楼主,你好,一般是用串口工具设置好波特率和串口号,发送AT(带回车换行符),就会返回OK的,如果没有返回ok,可以检查一下接线和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是用串口工具设置好波特率和串口号,发送AT(带回车换行符),就会返回OK的,如果没有返 ...

谢谢你的帮助,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好像还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B:
好好玩吧,刚开始接触时常会遇到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玩吧,刚开始接触时常会遇到坑!

买的一套,模块是可以插在底板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弄了好几天,快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一套,模块是可以插在底板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弄了好几天,快崩溃了 ...

只有模块加外接电源,和电脑通迅就有打印信息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模块加外接电源,和电脑通迅就有打印信息的呀

已经可以收到了,不过又遇到问题,设置以后串口在不断更新数据,我想重新设置,发送AT指令后没有用,这该怎么办

网友C:
欢迎入坑

网友D:
首先你买的8266支持AT指令,其次你的而硬件电路接法对不,有的引脚需要置低或置高

网友E(2019-07-21):
楼主,我的是配置esp8266波特率,没有返回ok,也没有返回error,是什么原因,各位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