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必要发帖解释无极性电容问题

楼主(2019-05-10):
近日,我发了个PPT:

有人质疑这两点。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wrong polarity???根据电容极性和实际电压很容易判断出来,无需多说!

例如下图,很明显是个错误极性,D1出马。

反之如果交流u是下正上负,D2出马。

如果第一句话失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二极管坏了!
这个简单问题无需多言。

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关于电容大小问题。
实用电路,必须考虑实际应用问题,中文论坛上很多人用理想电容和二极管模型分析工作原理,这本身就是扯蛋!
理论中的电容不管电压多大,极性如何,都不会坏的。

所以必须用下图模型:

上图中电解电容模型,Dz身兼二职:过压和反压!

根据这个模型,无极性电容工作原理简单明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电容上是“错误极性”,那么二极管Dz导通,那么输入电压几乎全部施加到极性正确的电容上了!!!
据此认为,有效电容是C1或者C2!电容厂商中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非常明显的是:使用教科书上理想电容模型,你无法解释上面两个电容组成的无极性电容的工作原理!

所以,使用理想模型,来反驳我PPT中的第二句话,是无意义的!

楼主:
在相关“反驳”帖子里,有人不但用理想二极管和电容模型,电源也是理想的,据此推论出二极管就上电1/4周期有效,其它时间是无用的。

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的。

可以做个简单实验:让这个电路到达某些人所定义的“稳态”后,再把两个二极管拆下来(没有电流还不能拆吗?),电容上的电压波形不变吗???

希望以后的反驳,用实验测试结果来证伪,不要再纸上谈兵了。
尤其是本帖电路,真的不适合用一堆理想情形来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关于电容能忍受一定的反偏电压,这个是专家说的,所以你们不要来纠缠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电容能忍受一定的反偏电压,这个是专家说的,所以你们不要来纠缠我。

    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电容的化学材料有一定的“修复性”,轻微的反向电压,里面的化学材料会正向电压的时候“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电容的化学材料有一定的“修复性”,轻微的反向电压 ...

我N年前修功放,一不留神把滤波大电容极性接反了,砰的一声,房间里都是白烟,从那以后就怕了。

要做实验你们做,反正我是不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N年前修功放,一不留神把滤波大电容极性接反了,砰的一声,房间里都是白烟,从那以后就怕了。

    那几个“云设计”大师可以闭嘴了

网友B:
纪录:

@123987 :请另开帖提问并讨论。
@maychang :对不起!五月老师。我是个五专毕业的学渣。请麻烦解释一下什么叫功率的频率,还有什么信号有负频率。谢谢!
只知道分析半个周期,不知道分析1/4周期。只知道电压的频率,不知道功率的频率。

网友A:
    记录个啥? 这种电解电容做无极性,实际应用可以在以前的音箱分频器里面找到,以前中频扬声器的分频需要比较大的无极性电容,价格非常贵,所以包括日本的厂商都会用两个品质相对好的音频电容组合成无极性电容来做中频分频部分,实测在音频上并不会损坏,当然有应用限制,你们云分析云计算半天,合着人家早就用过了!!!扯谈半天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华为公司有项专利就是两颗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反串成为一个无极性电容。不过业界老早就已经这样用。
我看不 ...

  所以我就说那几位是“云” ,示波器不愿碰,网络分析仪估计都不会用,PCB不愿设计也不屑,在扯谈高速设计?实际产品也不去看看,你要说像X一样会流片模拟IC,那也服,否则玩什么模拟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云设计”大师可以闭嘴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统一,很多人都在争论。

表面上看起来电容工作原理很简单,实际上电容的设计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日本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
对于器件的设计和物理原理问题,不是电路设计人员能把控的,只能由电容制造商来回答。查看手册可知,电解电容的实用问题,超级复杂。

甚至有的书籍直接表态:真实的双极性电容,就是两个电解电容串联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根本不会PCB设计。人家T叔当年下海到台企应徵,什么话都不必说,往桌上放一疊PCB,起薪就是下海前国企 ...

     想起一个的段子,空肥皂盒和电风扇的故事

网友D:
忍不住进来说一下,这样的电容能不能真正等效一个无极限呢?我一个无极性、容量合适的,用在反激输出储能肯定能正常吧?
把这个电容放到反激输出回路当一个储能电容去试试看,怎么工作?。。。。
都不能完全等效,扯这些蛋痛的有意思?

网友E:
电容对电流导前是最重要的特性,没有看到如何分析此特性与二极管的关系。

网友F:
楼主牛B,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些人就是猪*头,非要跟那些连三八二十四都算不清楚的人争论半天,真该拉出去打五十大板,哈哈哈~~~

“话说一个人在市场卖农产品,一斤8文钱。有人来买3斤,却给21文钱。
卖者要24文钱。两人大吵一天,一人说三八二十四,一人说三八二十一。
相争不下,告到县衙堂上。
县官听罢:去,把说三八二十四的拖出去打二十板。
卖者很不满:明明是他蠢,如何打我?
县官答:跟三八二十一都能吵一天,还说人蠢,不打你打谁?”

楼主:
大家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本身是虚假的(假的还很多,如我们儿时语文课学的小青蛙找妈妈也是假的),青蛙不会那么笨的,但道理不假!

例如如果我们发了篇论文,或编写了一本书,随之而来的名声、声誉会让人迅速膨胀,说话也变了,待人接物的态度也变了,久而久之,人也就陶醉在自我想象中了。

我喜欢看乒乓球比赛,解说说球员应该从0开始对待每一球,即便比分是10:1。(10:1被人翻盘的比赛都发生过。)

所以翘着尾巴说话,就是温水中的青蛙,没什么意思。

网友G:
教授研究电容并联二极管的模型,不一定是个好教授,转行做工程师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教授研究电容并联二极管的模型,不一定是个好教授,转行做工程师得了。

今非昔比,不管是教授,工程师,扫地的,都得有干货,好日子不会有了。到此为止吧,

网友I:
打脸啊,为什么是100uF?不是220uF吗?
“……that is half that of each of them.”

历来看书都是只看一页半页,甚至只看一句半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打脸啊,为什么是100uF?不是220uF吗?
“……that is half that of each of them.”

英语不懂,两个220串后成了100,歪锅人也会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打脸啊,为什么是100uF?不是220uF吗?
“……that is half that of each of them.”

正儿八经搞学术研究的,不但要研究正方说法的根由,还要研究反方说法的推导过程
简而言之,不能偏心眼,净捡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说。

这个态度,不是心胸狭隘之人能理解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英语不懂,两个220串后成了100,歪锅人也会错

那不叫错,他是只是隐含地做了舍入而已,就像你去市场买菜,1.1元的小葱给1元就可以了,用到这么大容量的地方很少会需要那么精确,而且电解电容标称的220uF,真实容量肯定不是2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