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505 为什么USB插电脑上没应呢

楼主(2019-05-11):
新唐NUC505 为什么USB插电脑上没应呢,电脑上不是应该声卡设备吗?-----

USB插线图

折腾了几天还是不行,SW1需要设置吗
--------------------------------Help----------------------------

网友A:
看这个开发板的使用说明啊。还有例子的说明文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开发板的使用说明啊。还有例子的说明文档部分。

看了例子没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我是把SW1  s1拉到0,电脑能发现U盘设备。
但我要使用他作为声音输入设备,不知怎样设置。

楼主:
还没是解决,我把官方的Demo烧进去,PC还是没发现USB设备

网友B:
加油啊,我没这个板

网友C:
NUC505我有这款芯片在出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例子没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我是把SW1  s1拉到0,电脑能发现U盘设备。
但我要使用他作为声音输入设备 ...

是打算使用板子上的小麥克風當作聲音輸入嗎?
1. J7 要改接在 2-3. 圖上看來你已經改好了.
2. 使用 USBD_Audio_Microphone 的範例.
3. SW1 的 1-4 是 ON, 以 Keil 編譯成功後, USB接ICE上的, 下載 firmware.
4. SW1 的 4 改成 OFF, USB 拔下改接如你圖示上的 USB port.
5. 電腦會出現一個 UAC 1.0 Microphone & HID-MediaKey 裝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打算使用板子上的小麥克風當作聲音輸入嗎?
1. J7 要改接在 2-3. 圖上看來你已經改好了.
2. 使用 USBD_A ...

前几步都是没问题的
到第5步依然是发现不了设备

网友E:
高端的板子,小巧好用。

网友F:
上面是不是带个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是不是带个麦克风

是的

网友G:
楼主理解错了吧,看例子的名字应该没有声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理解错了吧,看例子的名字应该没有声卡功能。

带声卡功能的吧!

楼主:
新的一天 再顶一下!

网友H:
怎么可能再电脑上显示声卡设备,这块板子只是带了一个音频解码芯片而已。

网友I:
应该是识别不了声卡的吧,

网友D(2019-06-17):
再次測試上述列出的5個步驟, 確定是動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