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sp3232芯片

楼主(2019-05-11):
小弟最近设计了一款PCB板,是关于无线串口模块的一个底板,其中无线串口模块的ttl电平信号,我使用了SP3232EEN进行信号转换成232信号并引出。测试的时候,先不安装s无线串口模块,测试sp3232芯片功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把232信号引申的引脚短接,用usb转ttl进行回环测试,是正常数据收发的,但是把ttl短接,用usb转232回环测试,却不正常,正常插拔十次,才会有一次是正常回环数据收发,sp3232芯片电容用的都是0.1uf的。

网友A:
这个,用示波器,看看rs232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B:
很大可能买到山寨sp3232,太多假货了。

网友C:
短接TTL能正常才说明323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买到山寨sp3232,太多假货了。

那这个需要如何鉴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TTL能正常才说明3232坏了。

好哥哥,是短接232正常,短接TTL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哥哥,是短接232正常,短接TTL不正常

屁话,232侧TOUT是输出,RIN是输入,当然可以短接了。
在TTL侧,RIN是SP3232的输出,TOUT是USB转232芯片的输出,你把两个输出短路了能正常工作吗?

你和楼上说3232质量有问题的小白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话,232侧TOUT是输出,RIN是输入,当然可以短接了。
在TTL侧,RIN是SP3232的输出,TOUT是USB转232芯片 ...

那。。大哥,我这个2322转换确实有点问题,用转换出的232电平与另一个无线串口模块通信有问题,用TTL电平就没问题。大哥能给个意见参考不?

网友C:
无线模块的串口是TTL电平的呗,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模块的串口是TTL电平的呗,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对,无线串口是TTL电平的,但是我想用无线串口出来的TTL电平转换成的232电平,这个232电平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无线串口是TTL电平的,但是我想用无线串口出来的TTL电平转换成的232电平,这个232电平有问题 ...

大哥能否帮忙看下,我这板子上出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板子,无线模块模块是好的,排查一下这个sp3232。就是把波形看看。如果波形没有,就是sp3232坏了,在弄个。如果是设计问题,飞线搞以下。
看了你的板子,无线模块到sp3232,是直连的,应该串1k电阻保护。rs232,也要串电阻,100R,这样调试过程中通讯芯片不容易坏。单片机也不容易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无线模块模块是好的,排查一下这个sp3232。就是把波形看看。如果波形没有,就是sp3232坏了,在 ...

主要没搞懂,按理说我这板子应该线路没问题吧?就很怪,防护措施是肯定的,我现在就是想先让sp3232正常工作再说

网友A:
实话告诉你,max232,我自己都焊坏好几个。这东西质量差的太多。

网友A:
你现在有时间,把sp3232,电容两端的电压量一量,是多少,一个高电压,一个负高电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有时间,把sp3232,电容两端的电压量一量,是多少,一个高电压,一个负高电压。量一下 ...

5.7和-6.1

网友D:
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可以换换试试看,这个型号以前遇到过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