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单片机AD测正弦波频率,定时器TMR0计时问题

楼主(2019-05-11):
目前,在调好正弦波(0-5v)频率,能保证200个AD数据中完全出现一个周期
思路:用定时器算出了,200次A/D检测和存数组的时间T,一次检测时间为T/200。
          根据数组出现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位置相差的绝对值add, 则可算出正弦波的半个周期的时间为add*T/200。
问题:感觉这样算出的频率不正确,测试过定时器Timer0和跑表的计时不一致,请问是定时器设置的不对还
          是怎样?还是思路有问题?
注:查看过AD检测的200组数据,波形规律正常
{        cout_num0 = 0;               //定时变量
        OPTION_REG =  0;           //4M,不分频,一次100us
        OPTION_REGbits.PSA = 1;
        OPTION_REGbits.PS = 0;
        INTCONbits.TMR0IF = 0;
        INTCONbits.TMR0IE = 1;
        INTCONbits.PEIE = 1;
        INTCONbits.GIE = 1;
        TMR0 = 0xAA;       //计时开始,跑表开始
        while(number<=200)
        {
            ADCON0bits.GO_nDONE = 1;
            while(ADCON0bits.GO_nDONE);  //
            adc_value = ADRESH;
            adc_value <<=8;
            adc_value| =ADRESL;
            adc_sort[number++] = adc_value;
            NOP();
        }   NOP(); //此时count_num0 = 280, TMR0 = 0xC6,时间T = 280*100+(0xC6-0xaa)/(0xff-0xaa)*100 = 28024 us ; 跑表为21794us,不知道该以哪个为标准?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CONbits.TMR0IF== 1)
    {
        TMR0=0xAA;  //
        TMR0IF = 0;
        count_num0++;
    }
}

值得学习

网友A:
直接整成矩形波,测周期不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整成矩形波,测周期不就简单多了?

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B:
PIC有几个新的单片机内置ZCD过零点检测单元, 直接就可以测交流信号的过零点的说.

网友A:
很多芯片都自带比较器,不难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结贴

网友C:
楼主的问题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D:
以实际为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配置字中使能了4*pLL功能,导致实际频率为16M。

网友E:
定时器配置时钟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