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一条IO口实现两个按键功能

楼主(2019-05-11):
用一条IO口实现两个按键功能

      一条IO实现两个按键,听上去确实挺新奇,既然别人能够实现,我想我也应该可以做到,看来得找找实现的方法。我有一个习惯,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会在睡觉前想解决方法,想着想着就会睡着了,问题的答案有没有找到则不一定。
  我知道有用一条IO实现多个按键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大多是选用的IO支持ADC功能,用电阻分压后通过读电压判断键值。如果IO不支持ADC功能,也不是不行,可以用电容充放电的方法实现ADC,从而用普通IO间接进行测量。
  这样用一条IO实现两个按键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可能需要利用到电容充放电原理,于是在半梦半醒之中找到了实现的方法。

  先看上图左边部分,如果MCU_IO1为双向IO口,假设单片机程序按以下流程处理,看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1.MCU_IO1设定为输出,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此时电容C1会充电,最后C1上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2.MCU_IO1设定为输入,如果J1、J2均不按下,此时MCU_IO1可以理解成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接地,电容C1上的电荷会通过这个电阻逐渐释放掉,这样C1上的电压会逐渐降低到零。因为C1上的电压下降需要一个过程,当MCU_IO1设为输入后马上读一下MCU_IO1的状态,此时会读到什么结果?显然是高电平状态1。
  3.再将MCU_IO1设定为输出,输出低电平一段时间,显然不管电容C1处于什么状态,只要MCU_IO1输出低电平时间足够长,最后C1上的电压应该接近零。
  4.再将MCU_IO1设定为输入,如果J1、J2同样不按下,MCU_IO1读到的是低电平状态0。
  如果J1按下,再来看看这四步,此时电容C1已经被强制接到电源上,MCU_IO1对其的充放电已经不起作用,在步骤2中MCU_IO1读到的状态依然是1,但在步骤4中MCU_IO1读到的状态就不再是0,而是变为1。
  如果J2按下,同样看这四步,此时电容C1被强制接到地,MCU_IO1对其充放电也失去作用,在步骤2中MCU_IO1读到的状态变为0,但在步骤4中MCU_IO1读到的状态保持为1。
  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实现方法,根据此四步中读到的MCU_IO1状态,就可以判断出J1、J2是否按下。
  既然已经找到方法,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不然,我们还得回过头去看看此方法是不是足够可靠。如果J1按下,电容C1直接接到电源上,当MCU_IO1输出低时,MCU_IO1输出的低电平直接与电源短路,弄不好就会烧坏MCU_IO1,同理当J2按下时MCU_IO1输出高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如果用户同时按下J1和J2,哈!居然是电源和地直接短路,这样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整个产品的电源部分一股青烟了事,就别想产品还能不能工作了。
  不用担心,看一看前面电路图中的右半部分,在开关J3和J4上分别串联了一个220欧的电阻,这个电路不管J3和J4如何按,都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按前面的四个步骤即可判断出J3和J4有没有按下,不过如果J3和J4同时按下并不能进行识别判断。

网友:
可以采用行列阵列方式进行信号采集。

网友A:
用的是IO口的AD功能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足够多,可以不用的。

网友C:
把这些按键串联接到一个ADC通道的io口

网友D:
很多都使用矩阵键盘解决的

网友E:
1个引脚控制了两个按键?

网友F:
你说的这个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G:
IO口实现两个按键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H:
利用电阻的分压和 ADC 的电压采集。

网友I:
IO口的扫描?

网友G:
你说的 这种方式测试过了 ?

网友:
方式仅需要少量IO口

网友F:
除非设置的使电压的采集的。

网友A: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也能根据电阻并联之后的电阻值算出输入到单片机的电压值

网友E:
楼主这个需要电平实现的吗?

网友B:
电压值也能识别出是哪两个按键按下

网友D:
根据你匹配的电阻,计算出是哪个按键

网友C:
通过串联电路中电阻的分压判断是那个按键按下

网友I:
IO口检测多个按键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或者使用编码器也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