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PSoC怎么防止代码被读出?

楼主(2019-05-11):
其它MCU一搬都果以把JTAG锁死,比如在Flash地址写一个值来防止代码被读出,PSoC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在PSoC Programmer 3.27.1里找到这个选项,是用这个功能吗?如果用它后这个芯片是不是以后再也不能编程了?
有没有那种只防止读取代码,如果想重用新片只要把整片都擦除就可以的方法?

楼主:
找到答案,给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