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multsim中如设置一个正向压降为0的二极管

楼主(2019-05-11):
RT,还有就是如何设置一个理想的电压开关(理想MOSFET),要求高电压绝对导通,低电压绝对截止。
仿真开关电源用到,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到正向压降为0的二极管?二极管都有压降吧

网友B:
你拿一个跟实际不符的东西仿真开关电源,很多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网友C:
用multsim仿真可信吗?

网友D(2019-08-30):
引用 网友C:
用multsim仿真可信吗?

啊,初学感兴趣想自己玩,模拟不可以用multisi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