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RB通过FATFS0.12C写U盘失败!

楼主(2019-05-12):
从github上搬来的FATFS v0.12c代码;往U盘里文本文件写任意写符串(不超过30个字符)。第一次插入U盘失败,拔掉U盘再插入,就能写成功。
何故??
FATFS v0.12c源码:https://github.com/stm32duino/FatFs/tree/master/src

char *STR = "aa132cv41654654464rtyrryryrydfgs";
fr = f_open(&fil ,"0:t123.txt",FA_OPEN_ALWAYS|FA_WRITE|FA_READ);

                        if(fr == FR_OK)
                        {
                                printf("文件打开成功!\r\n");
                //__disable_irq();
                                fr = f_write(&fil,STR,strlen(STR),(UINT*)fw);
                //__enable_irq();
                                if(fr == FR_OK)
                                {
                                        printf("数据写入完成!\r\n");
                                }
                                else
                                {
                                        printf("数据写入失败!\r\n");
                                }

                //HAL_Delay(200);

                                fr = f_close(&fil);                    //首次加电,写U盘失败时,此处反回 1;

                                if(fr == FR_OK)
                                {
                                        printf("\r\n文件关闭成功.\r\n");
                                        printf("打印关闭文件代码:%d\r\n",fr);
                                }
                                else
                                {

                    printf("\r\n文件关闭失败!\r\n");
                    printf("打印关闭文件代码:%d\r\n",fr);

                                }

                        }

网友A:
这方面不熟,帮顶下

楼主:
困扰我许久了,今天终于解决了。感谢论坛里诸位大神的回贴帮助。
解决办法:
ffconf.h文件中,我将 _MAX_SS 和 _MIN_SS均置为512了……问题所在。
改为:
#define        _MIN_SS                512
#define        _MAX_SS                4096
即可。

网友B:
一起学习下经验

网友C(2019-06-12):
这方面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D:
感觉Usb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的东西

网友E(2019-09-18):
引用 楼主:
困扰我许久了,今天终于解决了。感谢论坛里诸位大神的回贴帮助。
解决办法:
ffconf.h文件中,我将 _MAX_SS ...

不是吧?我就是直接用官方的设置,每次都可以正确读写,我的设置就是
#define        FF_MIN_SS                512
#define        FF_MAX_SS                512
可能你程序别的地方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