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教下驱动3.5寸TFT液晶屏

楼主(2019-05-12):
请教下驱动3.5寸TFT液晶屏需要用M几的MCU,需要FSMC吗,需要做低功耗,怎样做比较MU合适?
目前考虑L151,L433之类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低功耗选择L系列比较好;
需不需要FSMC接口,看你的屏啊;
屏什么接口,MCU就选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选择L系列比较好;
需不需要FSMC接口,看你的屏啊;
屏什么接口,MCU就选什么接口 ...

Q请问下这样的屏需要FSMC吗?

网友B:
ST的FSMC能配置成24位数据么。。。。好像不能

网友C:
一定要选对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