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实验用的电源(输出0-40V)难度有多...

楼主(2019-05-12):
如题!!!
因为买了示波器钱就花光了。实在太穷。

另外,还想做一个电子负载。

需要选一个好的变压器 ,不太贵

网友A:
0-40V,大概要用分立元件搭?

网友A:
下限到0一般还需要辅助电源。
如果做个1.5-24V,就简单的多,用一片317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限到0一般还需要辅助电源。
如果做个1.5-24V,就简单的多,用一片317就可以 ...

317电流太小,至少5A !!!!!

网友B:
不说电流都是耍流氓。

网友C:
要求不高的不贵吧?一般是那种带变压器的比较好

网友D:
工频变压器加线性调压,电路简单,容易做,但发热很大,散热器就无法承受,体积大,重量也大。
开关电源,电路复杂,比较困难,但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B:
开关电源纹波太大对于调试精密的模拟电路不合适,线性电源发热量太恐怖了40V5A要200W,想要降低功耗要用定做的分段变压器,问题是你觉得定做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配件会比现成的电源便宜?

楼主:
钱不够是一个问题。

xch
生活不能自理,求包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钱不够也得娶老婆好过年。刚自学那时用输出多值(3丶6丶9丶12V)的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并裝一切換升压的开 ...

把钱挣够再取,岂不是更好????

网友F:
出一乐论坛买的M8套件做的电子负载。

网友G:
难度并不高,用运放+功率管,可以做出不错的线性稳压电源,用轨至轨运放,可以做到0V起调。
难度在于功耗处理,5A 40V  到最小输出时候,200W+的功耗,一般的强制风冷没法处理。真处理掉了,你成本就估计没法承受了。
所以,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分段是唯一的办法,自己用也不难,直接一个波段开关切就是了。自己根据调整管可能的功耗和散热条件,比如50W散热能力,那么分4段就是必须的。确定一个分段线性范围。做起来也还算不难。
而且,运放输出轨至轨运放一般不可能支持到这么高电压直接控制,采用共基极三极管比如5551隔离运放的输出端耐压,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H:
az1083,lm1083,然后把基准下端接负电压,就可从0v起调

网友A:
自己搞,300W的工频变压器就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300W的工频变压器就要不少钱。。。

我还想做个3路的0-40V 输出0-5A,至少600W!!!再加数控,看来一路都很要命了。

网友I:
是你时间多还是你有什么特别要求?银子不多可以考虑这个,一般调试够用,数字的,很好调,不是模拟的旋钮。

网友J:
可以看看,春风电源变压器的思路。次级抽头,二进制组合。挺好的。后面用线性。
线性电源的散热器也没啥,电脑cpu的散热器,搞个就是了。有热管的那种。总体成本也还行。变压器自己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做个3路的0-40V 输出0-5A,至少600W!!!再加数控,看来一路都很要命了。 ...

工作量太大,除非你要自己做这个产品否则不划算

网友A:
自己搭就是变压器+整流滤波+317或1084+电压表,不费什么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317电流太小,至少5A !!!!!

你可以直接扩流317,也比较容易,做好散热就得了

网友L:
我劝楼主,电源如果安太大就不要做了, 费钱,如果小安可以搭个。

网友J:
网上有ltc3780的大功率电源模块。把可调电阻,改成旋钮的。

网友M:
这个原理上不难,但做起来就难了点,问题是常见的电源芯片,耐压都在40V以下,,换个思路可以用boost升压芯片输入30V左右,好多芯片能满足要求。

网友N:
LT1083  7.5A的

刚好手头有几片以前弄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你时间多还是你有什么特别要求?银子不多可以考虑这个,一般调试够用,数字的,很好调,不是模拟的旋钮。 ...

这个是线性的吗?怕噪声太大。

网友O:
花钱买完事。自己做要学的东东太多

网友P:
建议买,如果自己DIY,变压器没抽头,顶多做到2A,散热片已经很大了;要做5A,首先必须变压器输出分级抽头调节,其次线性输出要大电流三极管,甚至要多管并联,做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Q:
没有买划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线性的吗?怕噪声太大。

是线性的,不是开关的。

就是电流表回读数据有几mA的误差,其他还可以

网友R:
建议使用ATX 电源改造

网友S:
没有别的技术参数要求的话,那就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