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内容的解说

楼主(2019-05-12):
首先,我在原帖中已说,PPT中插入电路是以为很多人痛恨理论,所以PPT内容难免有所不连续。

其次,电解电容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分支,远远超出了电路理论与分析的范畴。
例如电容的寿命模型,涉及到阿伦尼苏斯方程和激活能,非专业书籍不会介绍这些知识的。

所以,如果无极性电容牵扯到很冷门的知识,那么具体电路分析可能要电容厂家出马解决。

因为有人在摆弄很简单的电路理论,所以这里狗尾续貂,也扯几句。
也就是说,下文只涉及电路理论,不涉及专业的电容模型问题。

先来看看电路:

我们下面的分析方法,采用教材上使用的逐步加深法,即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一点一点添加元器件,逐步深入。
至于帖子能扯多少,不知道,5:30左右收工!

先来看看最简单的电路:

这个电路大家非常熟悉吧,钳位电路。

请注意:钳位这个术语不准确,最恰当的术语叫“直流插入器”,为何?看了下面波形你就知道了。

这个波形使用什么信号过滤出来的

网友A:
电路涉及到的数学有什么书籍吗?除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

楼主:
电路设计中,我们经常要实现这样一种功能:把周期波形的极值固定在某个恒定参考电平上。这就是钳位电路。
上面的电路图就是,另外也叫直流恢复,或者叫直流插入器。

如果二极管为理想的,正向电阻为零,电容初始值为零,那么输出波形Vo为:

在第一个1/4周期,电容电压VC1=Vi,即电容电压正弦上升,激励Vi通过二极管D2对电容充电,所以这个期间输出一直为零,输入到达峰值Vm!

随后,激励正弦波形幅值下降,电容上电压不能再跟随输入电压,但是要想通过二极管放电是不可能的,所以电容电压VC1=Vm,进而输出电压Vo=Vi-Vm!

楼主:
上面的情形太理想,电容无法放电,所以完整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

输出波形为:

楼主:
加上信号源阻抗,电路就更加完整了:

1,这个电路瞬态分析太简答了,当二极管导通时,相当于个一阶Rs--C电路,当二极管截止时,电路相当于RS+R+C的电路。

2,这个电路的稳态分析,我们使用下面的定理,分析起来就太简单了。

如上图,定理:对于任意输入波形,输出电压波形的正向面积和反向面积之比等于R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涉及到的数学有什么书籍吗?除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

如果是单纯的看相关数学书,效率低,效果不大。
例如因为相关的数学定理一定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必要去研究每一个定理的证明,我们只负责数学定理的应用。
但这不等于说直接背定理就行了,理解性的证明是重要的。

低频电路涉及到的数学是微积分基础,线性代数和复变函数。

楼主:
五点半了,收工!!
详细来一遍得两个多小时

写这个帖子原因是,有人就简单的纯电路问题叽歪。

这个是纯电路问题吗???你能用纯电路原理解释为何多数情况下用左图,但很少用右图吗(但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纯的看相关数学书,效率低,效果不大。
例如因为相关的数学定理一定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必要去 ...

像欧氏几何那些需不需要学?貌似工科本科也没有这样的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欧氏几何那些需不需要学?貌似工科本科也没有这样的课。

用复旦大学唐长文的话说,这个距离电路更远了。

楼主:
我原来的PPT已经说了,指的实用电路,意思要考虑实际应用中可能的出现的问题。

好家伙,一群大师用教科书上的电容理想模型,在那推公式玩了,玩的很嗨皮,很有成就感

我们来看看电容的简单串联!

有人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地搬出教科书上结论:电压比等电容比的反比!!!

这个结论对吗???或者说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如此?

充电阶段,每个电容承受的电压确实正比于两个实际电容之比的反比,但一旦到达激励电压之后,每一个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就与电容无关,而是反比于漏电流。所以漏电流越大,电压越小,又由于激励电压越大,漏电流越大,所以电压低的电容漏阻大,这是电压失配的根源。
电容分压取决于漏电流~电压分布,而非平均幅值,所以尽管幅值是减小的,分压比照样可以是增加的,这就构成了正反馈式的逐步恶化,进行下去是一个电容短路,一个电容冒火。

楼主:
看这波形有多美!看这波形有多光滑,好比抹了BB霜的大姑娘的脸,看着都想摸一下。

当初刚学IC设计时的一件尴尬事:

由于教材上的模型都是理想的,什么都强调手算,有一天上机做实验,测试了下图简单电路:

扫描右边管子电压看电流,发现居然不是镜像关系,差了25%左右,于是我很惊奇,把老板喊来了,我说不是软件坏了,就是模型不行。。。

现在想想多尴尬啊。。。。

楼主:
大师们用一堆理想模型,推翻了我的实测结果,太强大了!
据此推论出和它那个完美波形不同的结果,就是骗子

连ideal  和 real 都分不清,歇菜吧。

傻不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