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重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12):
是调试阶段,还是成品出去的问题?
你这个是pic什么单片机?

网友B:
   程序跑飞了。。。。

网友C:
加日志看看在哪里复位了

网友D:
看门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调试阶段,还是成品出去的问题?
你这个是pic什么单片机?

pic18f45k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跑飞了。。。。

为何?

网友A:
软件最小化,也重启吗?如果排除供电问题,应该还是狗。软件上还是喂狗试验一下

网友E:
开启了看门狗的,你没有喂,所以就拆家

楼主(点评):
其实不需要灌水,没准备帮忙不用回复就好。

楼主:
自己解决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芯片自动会自动重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忘记加LED指示灯了,所以用万用表测电压,结果无限重启,搞了半天原来是。。我用万用表测电压惹得祸。至于为什么用万用表测电压芯片会自动重启,那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我好几次测电压都会自动重启。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芯片自动会自动重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忘记加LED ...

给我的感觉像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买一架好一点的万用表吧,高质量的测量仪器对于项目成败还是有不小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