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解,int类型的变量值问题

楼主:
你好,我写了乘法,如k=50*4,不是应该为200,十六制为0xC8,可下载到单片机显示怎么都不对,我调试了一下,可发现k=0xFFC8,请问哪里不对呢

网友A(点评):
我用的是C18编译器

网友B(2019-05-13):
可以看一下你的k, S[]是如何定义的把?

网友A(点评):
k是unsigned int ,s[]是unsigned char 类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你的k, S[]是如何定义的把?

关注最终结果

网友D:
从下面的代码看,k应该是int_16的,赋值那里做一个显性类型转换就不会有问题了。不过我还是关心一下编译器的版本?

网友E:
uint16_t  是无符号数据类型
int16_t    是带符号数据类型
50 * 8默认都是无符号数据类型,你的变量K应该是带符号数据类型。把K的数据类型改为无符号数据类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