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LINK调试STM32F072,总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9-05-12):
ST-LINK调试STM32F072,总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A:
驱动没有装

网友B:
USB口坏了

网友C:
USB线坏了

楼主:
ST-LINK仿真调试STM32F030可以的

网友C:
看你的信息是找不到STLINK,还没到目标板。。。

网友B:
线没接好

网友D:
楼主自己做的板子?自己做的看看接口是不是对了。

网友C:
你stlink都没检测到,能仿真才怪了。

网友E:
你插上stlink可以检测到吗?是有有stlink驱动。

网友F:
接口对吗?调试器好用不?

网友G:
检查接口了吗

网友H:
安装驱动了吗?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I:
可能仿真器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J:
可能驱动兼容性不好。

网友K:
设备管理器有这个仿真器的设备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35,36两个角当IO口了,应该是电源角。电路从STM32F030移植过来的,没注意。

网友L:
st-link没检测到,自己慢慢排查不好吗?

网友M:
这哪是仿真连接连不上,这是单纯的检测不到仿真器。

网友N(2019-09-12):
估计线接错了

网友(2019-10-31):
驱动卸载换一下试试,我刚成功

网友O:
坏了,或者线没接好。

网友O:
看看你接口的线是不是连接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