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杂波影响很大

楼主(2019-05-12):
想要做一个通过咪头采集声音放大后,通过lm339做成 一个比较器。单片机通过感知比较器来判断是否有声音发出从而执行下个相应的动作。可是声音采集放大没有大的问题。问题是在给lm339的时候发现杂波影响很大

网友A:
那你滤波效果不明显

楼主:
是啊。很头疼。求做过此电路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B:
是啊,你跟多少mV比较?这些都是个问题

网友C:
你不如用三极管放大麦克风,然后AD检测。

网友D:
嗯,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 经过 AD, 软件可以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

网友E:
做好了, 那就是无需调试, 稳定可靠了

网友F:
先是做AD采集处理的,然后在做DA处理的吧

楼主:
嗯,好的,我得试下再说

网友E:
感觉比较器不合适,也许积分更合适。

网友G:
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软件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H:
软件滤波算法很多的

网友B:
自动适应噪声环境, 剔除噪声?
怎么做的,想学习一下

网友I:
是lm339产生的干扰吗??

网友J:
很难用滤波的方式滤除?

网友K:
采用简单滤波电路

网友L:
应该考虑设计一个合适参数的高通滤波器

网友M:
最好用多级RC高通滤波后放大

网友N:
滤波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吗

网友O:
只能放大高频信号的运放

网友P:
放大的同时做滤波

网友Q:
设计一个滤除直流信号的杂波程序

网友R:
用滤波电路去掉干扰.

网友S:
用高通滤波器

网友Q:
可以做个软件滤波的设计了。

网友J:
滤波后,重新用滞回比较器生成新的?

网友P:
滤除杂波信号的自适应滤波器

网友K:
选择只能放大高频信号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O:
选择使用运放做为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L:
比如可选特征频率10KHz

网友N:
看看噪音是否降低,来判断噪音由来?

网友M:
做单通滤波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S:
采用屏蔽的方式去掉外界干扰

网友R:
滤波器有很多种,适用场合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