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MOS管控制问题(电源电压被瞬间拉低)

楼主(2019-05-12):
各位模拟大神,求教一个问题。如下图,BAT+点的电压,通常在2.4~2.8V左右,但是,每当按键之后,MCU的5脚输出高电平,导通了Q1的一瞬间,BAT+点的电压会被瞬间拉低1.5~1.7V左右,持续约数十毫秒,结果就把MCU给拉死了,导致复位重启。

求教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带不动电机

电源电压低是不会坏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带不动电机

电池是镍氢电池,带动电机没问题的。电机本身也是一个很小的有刷直流小电机而已。

最大的问题,还是MOS管导通的瞬间,相当于短路到地了,所以才会将电源电压给瞬间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再并联一较大电容数uF,再不行则R7再串萧持基二极管。电池也并联大值电容。我一个产品也一样情況,MCU采 ...

这些方法都尝试过了:
1、C2并大电容,一直试到220uF才解决问题,但是电容体积太大(电解电容),外壳装不下。
2、串联肖特基,导致MCU端的供电电压下降了0.2~0.3V,当电池电压下降到2.0V时就面临复位的风险了,因为MCU的复位电压点就设置在1.6~1.8V之间。并且还是要并联大电容,外壳不允许。
3、MCU本身就是可以工作于2.0V以下的,最低可以到1.6V左右。

请指教,看看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wh6ic :上海晟矽微的MC20P6060系列。实际上最低去到1.4V都没问题,只是考虑到芯片工艺的误差,这么低的电压可能会导致内部RAM不稳定,所以一般都建议在1.6V以上。
这个MCU是什么型号的,可以到1.6V还真不错。

网友C:
用pwm,占空比从小到大,慢慢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wm,占空比从小到大,慢慢启动。

嗯,软启动这招已经试过了,效果确实可以,但是客户不接受,理由是:软启动导致马达缓慢转起来,在转动的那一瞬间,感觉很没劲。
而硬启动,在启动的一瞬间有一种“猛然上冲”的感觉,体验比较爽。这是客户自己说的,我是死活 提验不出有啥差别。

该客户是互联网客户,典型的不懂硬件的SB,实在没招,唉!!!

哈哈哈哈看到这笑了
哈,好想知道产品是用在什么地方的,难道是不可描述的黑森林小水窝?

网友C:
BAT+到单片机VDD,用肖特基二极管,然后电容尽可能的大。把单片机电源与电池隔离,单片机的耗电在压一压。

网友D:
当以上方法确实用尽,终极方法:电机串小电阻。

网友C:
mos管,那个100欧换大点,换个2K,下拉电阻加大,减少耗电。电容就能多抗一会。如果那个3r3换成肖特基,电容应该不需要这么大。电容的体积,不一定很大。

网友A:
也许该由电池夹子背锅。两个电池如果用电池夹子安装,有3-4个接触点,如果弹力不足,或接触表面不好,接触电阻可能比较大。

网友E:
C1 应该改小。1nF 即可。  二极管D2已经保护了MOSFET,电容只是通过EMC用。

用100nF 会让电源瞬间跌落一半,甚至更多。MLCC误差可能达到50%。

电池两端并联大电容可以让电机有“猛然上冲”的感觉,还可以减少其他毛病。一个瓷介电容都没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许该由电池夹子背锅。两个电池如果用电池夹子安装,有3-4个接触点,如果弹力不足,或接触表面不好,接触 ...

这个我没考虑到。
不过楼主的意思,不太想改板

网友F:
用宵特基把MCU的电源和其他部分隔开即可。还不行,再加大MCU电源的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些方法都尝试过了:
1、C2并大电容,一直试到220uF才解决问题,但是电容体积太大(电解电容),外壳装 ...

C2并大电容 + 并联肖特基要一起上,这样电容应该可以小点。

如果肖特基压降太大,可以改用低RDS(ON)的PMOS管,

启动电机前先关了它,过了启动大电流期再打开。

这个主意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宵特基把MCU的电源和其他部分隔开即可。还不行,再加大MCU电源的电容。

这个方法测试过了,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又引入了其他新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前面5楼已经详细描述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以上方法确实用尽,终极方法:电机串小电阻。

有点道理,回头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 应该改小。1nF 即可。  二极管D2已经保护了MOSFET,电容只是通过EMC用。

用100nF 会让电源瞬间跌落一半 ...

谢谢指教!感觉挺有道理的,回头我试试。
这个电路是客户自己设计的,我们只是配合做了MCU及软件而已。现在出了问题就赖在我们身上,要求给解决,没辙啊,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该由电池夹子背锅。两个电池如果用电池夹子安装,有3-4个接触点,如果弹力不足,或接触表面不好,接触 ...

电池是焊死在板子上的,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H:
用法拉电容可以吗?见过有的法拉电容和纽扣电池一样大小的。

网友I:
客户不同意PWM,那么就用MOS管启动斜坡来解决,R9换成合适的电容,比如100n,R8加大到100K,时间就达到数10mS,过程Q1是软性开启。应该可以改善Q1硬开通造成的巨大电压跌落,时间足够短,这个客户应该没法感觉得到。
其实,你不需要客户知道PWM启动,只是时间控制在体感以内,比如PWM软启动时间就控制在5-10mS以内,客户知道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客户不同意PWM,那么就用MOS管启动斜坡来解决,R9换成合适的电容,比如100n,R8加大到100K,时间就达到数10 ...

谢谢建议!

问题是,5~10mS内的PWM软启动,做不到啊。之前为了降低功耗,已经把MCU的主频,调到了最小(7.8KHz),也即一条指令都要0.128mS。

又碰上写软件的同事,只会写C,不会写汇编,做出一个脉冲基本都要1~2mS,还PWM个屁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问题是,5~10mS内的PWM软启动,做不到啊。之前为了降低功耗,已经把MCU的主频,调到了最小 ...

2个方法,一般单片机,主频都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启动时间段,修改主频到最快,启动完成后,再修改回7.8K。反正都启动电机了,这短短的10mS,功耗不敏感吧?这样也许可以实现10mS内几10渐进个变化的PWM波形吧?这个用C应该可以实现。
还是做不到,那真的就只有让MOS管增加栅极电容增加栅极驱动电阻,进行栅极软爬坡,实现模拟意义上的软导通,反正10mS时间,肯定不会整死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2个方法,一般单片机,主频都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启动时间段,修改主频到最快,启动完成后,再修改回7.8K。 ...

嗯,第一个办法是肯定行不通的了,这种低端的MCU,主频都是在option区域设置的,烧录的时候就已经设置死了,改不了了。

第二个办法也许可行,我先试试再说吧。非常感谢!

网友J:
23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K:
VBAT——>肖特基——>超低静态电流的boost升压芯片——>MCU

如果还有超低成本要求,那就只能多串联一节电池(电池是用户买单),然后vbat跟MCU之间串联肖特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2个方法,一般单片机,主频都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启动时间段,修改主频到最快,启动完成后,再修改回7.8K。 ...

修改主频,不会改变主回路电流,弹片机的处境未变。栅极软爬坡,启动功耗大,不适于频繁启动。PWM,启动功耗也不会小。把MCU 的电源隔离出来是最省事的办法,只把R7换成二极管。

网友L:
用PWM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VBAT——>肖特基——>超低静态电流的boost升压芯片——>MCU

如果还有超低成本要求,那就只能多串联一节电 ...

多串一节电池也不行,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而是模具已经做死了,只能放两节电池,不能再放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改主频,不会改变主回路电流,弹片机的处境未变。栅极软爬坡,启动功耗大,不适于频繁启动。PWM,启动功 ...

修改主频肯定会影响整机的电流消耗的,这是实测的结果。至少MCU本身的功耗就会增大很多。

虽然实际上只是几十uA的差别,但是须知客户是互联网公司,出了名的“要榨干每一滴资源”——注意,是以“滴”为单位的哦。。。。。。。。所以没办法,这个主频不能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改主频肯定会影响整机的电流消耗的,这是实测的结果。至少MCU本身的功耗就会增大很多。

虽然实际上只 ...

我是说,其他方法都不好。只把R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你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其他方法都不好。只把R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你试过没有?

试过了,详情请看我在5楼的描述。

网友M:
你的小电机正常工作电流不大,但是瞬间启动的话就大了,电池电压下降也是正常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修改主频肯定会影响整机的电流消耗的,这是实测的结果。至少MCU本身的功耗就会增大很多。

虽然实际上只 ...

其实不建议MCU供电和电机供电是一个,单独分开是最好的,单片机肯定要稳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详情请看我在5楼的描述。

这个问题我以前的产品中碰到过,几个电机都20多W,频繁启动,用24V。MCU是51的,电源用电机的24V,DC-DC为5V,51前加个二极管隔离,就解决了电机一启动51就复位的问题。你的问题,可能电机启动时,除了电压跌落外,还有其他干扰。复位部分查查。

网友N:
你那个电池电压那么低,完全可以用5V耐压的电容。
5V耐压220uF的电容体积是很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C1 应该改小。1nF 即可。  二极管D2已经保护了MOSFET,电容只是通过EMC用。

用100nF 会让电源瞬间跌落一半 ...

为什么C1用100nF 会让电源瞬间跌落一半呢?这个理解不了,电容越大,不是越能平滑电压吗(即电容两端电压变化越慢)。。。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C1用100nF 会让电源瞬间跌落一半呢?这个理解不了,电容越大,不是越能平滑电压吗(即电容两端电压 ...

它初始两端电压是0. 你说的不变就相当于短路。
并非好事

网友P:
用一个升压芯片,单独给单片机供电。
这样的话,电池电压短时间掉下来,就不怕了。

TI的很多芯片,工作电压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一个升压芯片,单独给单片机供电。
这样的话,电池电压短时间掉下来,就不怕了。

增加成本太多了。还不如加肖特基二极管简单呢。

网友P:
BAT+到单片机VDD,用肖特基二极管,C2适当加大,

发出启动电机命令后,单片机立即休眠几十ms,躲过尖峰。

由于现在的单片机一般休眠电流很小,所以电容C2,应该不需要很大。

网友P:
如果实在是不能休眠,选择某些带打盹模式的单片机,也可。

网友Q:
负荷串联豪亨级电感  复位端对地并一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负荷串联豪亨级电感  复位端对地并一电容?试试

串联电感是准备做。

复位端在芯片内部,没法处理。

网友R(2020-04-02):
C1容量改102以下,
M-端子串联小电感,
IO有空余,把R7换成PMOS,如前面楼说的软件控制,
C2换几十uF的。

网友S:
R7改用肖特基二极管;
C2改22uF;
R9改为300k;
在BAT+、BAT-端并联10uF。
这样初步计算应该可以,工作条件:
1. 假设U2工作电流为40uA,包含R9所消耗;
2. 假设电机堵转时间不大于75ms;
3. 假设电池电压为1.8V时,U2可以容许0.15V压降;

网友T(2022-09-06):
进展如何?

楼主:
哈哈,兄弟,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你现在才来挖坟呀?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

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修改了电路板,给MCU单独分出一路供电来,用二极管隔离之后,加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电容(记得好像是22uF),确保启动瞬间即便把电池拉到零也没关系,至少MCU不会被拉死。然后就这样通过了。

不过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最终也没卖出多少,总共出货大概13万片左右,之后就没下文了。反正我一向对互联网企业都是敬而远之的,认为基本都是大忽悠居多。这次之后就坚决不再接这类公司的单子了。

网友U:
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但是可以肯定按键按下因起电源电压下降是7脚有强大的电流输出,鼗7脚设置成弱上拉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但是可以肯定按键按下因起电源电压下降是7脚有强大的电流输出,鼗7脚设置成弱上拉就不 ...

跟7脚没关系,它就是个普通的IO口,且已经设置成内部弱上拉(上拉电阻大约80~100K),所以不是它引起的。

并且之前也是做过测试的,大电流都是在电机上,只要把电机断开,随便怎么折腾都不会死机。

后来改了电路之后,加了二极管隔离和大电容储电之后,故障也消失了。只是成本增加了一毛钱,客户骂死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你现在才来挖坟呀?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

最后的解决办 ...

谢谢回复,最近遇到类似的一个问题,正在验证解决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你现在才来挖坟呀?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

最后的解决办 ...

最后还是用的13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还是用的13楼的方法。

是的没错。这是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

其实这个方法一开始也都想到了,但是涉及改板,而一旦改板就要客户来搞,这样就打了他们技术部门的脸了,会让他们技术部门在老板面前很难堪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是坚决不肯改板的,唉!

后来实在没招了,我们说要撂挑子不干了,他们才被迫同意改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这是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

其实这个方法一开始也都想到了,但是涉及改板,而一旦改板就要客 ...

把R7换成二极管,还要改电路?成本变化也就是原来一个是电阻,改后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R7换成二极管,还要改电路?成本变化也就是原来一个是电阻,改后是二极管。 ...

不行的,那个是1206的封装啊,1206的二极管,跟0603的二极管,价格差了一倍不止啊,必须得改。

而且,就算不改PCB,你修改了BOM表,也是硬件改动啊,他们也得给老板做说明的,照样是打脸呢。同样是打脸,还不如一步到位彻底换掉啊。

网友V(2022-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问题是,5~10mS内的PWM软启动,做不到啊。之前为了降低功耗,已经把MCU的主频,调到了最小 ...

你这个单片机,是带硬件PWM的,不用软件多快,而且也不用16位,8位的,5位 就行
还有一个办法,P5高电平后,马上休眠,这个时候耗电是uA级的,不用很大电容就能坚持很长时间,躲过这个启动在唤醒接着运行,另外低功耗要采用断续的休眠,工作的模式,而不是降低主频,那个没有什么明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