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这个差动运放电路中几个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19-05-12):
我想用类似OP07之类的单路精密运放按下图做个模块,方便使用.
这是T型网络反馈的差动放大电路吗?
我看别人分析T型网络一般用在反相放大电路里,不适合用在同相放大电路(原因没做说明)
图中R1~R4我计划取27K,Rw1取10K
R6我觉得增加了这个模块的输出阻抗,打算取0欧电阻
R5和Rw2取值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用TINA仿真了一下Rw2取10K,R5取1K,这个电路增益G可以从1~11.7,挺不错的样子.

楼主:
我用TINA仿真了一下,这样取值不对
整个电路非线性的,很多问题

网友A:
R5取1K, 引起很大的对地负载了吧

楼主:
这电路是似乎是T型反馈的差动运放

网友B:
T型电阻反馈电路以高输入阻抗获得高增益,带来的缺点是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增大,如果设计G=1~11.7,何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