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9-05-12):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网友A: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

网友B:
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网友C:
电源可什么无所谓,还是用公司用过的,或库存里有的芯片即可。

网友D:
但晶振,是有源的更精确。当然无源的便宜些。

网友B:
要看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的了。

网友E:
需要考虑的就是电源设计问题

网友A:
注意DSP的PCB设计

DSP芯片和电源的布局。

网友E:
PCB的设计很重要。
选择一个精准的时钟源。

网友A:
电源要稳定,抗干扰强
注意DSP PCB的布局设计。

网友F:
DSP推荐使用有源晶振。
电源应该隔离使用。

网友G:
最好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网友H:
DSP属于高频数字电路,需要和模拟电路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