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flash擦写次数

楼主(2019-05-12):
STM8L152R8T6

楼主:
手册上没有相关参数。哪位知道?

网友A:
手册上有的10万次+,也有100万次的。

网友B:
手册上有的,电气性能的章节就有的。

网友C:
一般都是十万,至少五万

网友A:
Flash的次数都在十万以上吧。

网友B:
铁电的处理器也得百万次了。

网友D:
flash的擦写次数一般在10万次

网友E:
这个一般都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F:
STM32好像都是在百万次。

网友G:
也有的说STM32的flash的读写次数是1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