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图片压缩算法

楼主(2019-05-12):
有一个图片压缩算法,想要移植到DSP+ARM(674x核+cortex a8)的平台上。ARM主要用来控制,DSP用来做图片处理。ARM上跑的是linux系统,这个压缩算法打包成一个库,CCS下写main函数,里面调用库的算法接口进行压缩。现在的问题是CCS下编译的算法库lib和最终可执行文件各是放在哪里?.

网友A:
基础问题。。。

楼主:
那你说说?.out文件应该是download到arm核的吧?

楼主:
那这样的话,DSP怎么知道去执行lib库里的算法?

网友B:
那看你怎么执行了

楼主:
DSP和ARM之间可以通过HPI接口进行数据通信,那我每次送16位给HPI数据寄存器,DSP读取,处理结束再回送,ARM除了写HPI数据外,是否是通过写HPI告诉DSP该怎么处理?

网友C:
好像是的

网友D:
问下,DSP怎么去加载执行的代码?

楼主:
不知道啊,除了HPI外,是否还有什么方式可用于这样的DSP+ARM通信?

网友E:
借宝地请教一下,对DSP来说,位移运算的效率高,还是浮点运算的效率高呢?

楼主:
都是问问题的,算了,结贴了

网友F:
算法不就是一段代码程序么,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