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键盘的HID报告描述符,解析

楼主(2019-05-12):
各位好,我最近在研究USB,目前在看HID设备,通过USBView抓了一下我的设备的信息,我有一个USB接口的h宏机的键盘,显示的HID报告描述符如下:
09 02             Usage (0x02)
  3B 00 02 01 00    Designator Index (66048)
  A0                Collection (Physical)
  31 09               unk
  04                  Usage Page (Undefined)
  00                  unk
  00                  unk
  01 03               unk
  01 01               unk
  00                  unk
  09 21               Usage (0x21)
  10                  unk
  01 00               unk
  01 22               unk
  36 00 07            Physical Minimum (1792)
  05 81               Usage Page (USB Monitor Enumerated Values)
  03 08 00 0A 09      unk
  04                  Usage Page (Undefined)
  01 00               unk
  01 03               unk
  00                  unk
  00                  unk
  00                  unk
  09 21               Usage (0x21)
  10                  unk
  01 00               unk
  01 22               unk
Data (HexDump)           : 09 02 3B 00 02 01 00 A0 31 09 04 00 00 01 03 01   ..;.....1.......
                           01 00 09 21 10 01 00 01 22 36 00 07 05 81 03 08   ...!...."6......
                           00 0A 09 04 01 00 01 03 00 00 00 09 21 10 01 00   ............!...
                           01 22

里面的解释是USBView的,感觉跟规范里面说的差别很大,一般都是先说Usage Page,然后再说Page,这个直接就是02,应该是哪个页里面的usage呢?

谢谢!

楼主:
后来突然看到了配置描述符: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9 (9 bytes)
bDescriptorType          : 0x02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TotalLength             : 0x003B (59 bytes)
bNumInterfaces           : 0x02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1
iConfiguration           : 0x00 (No String Descriptor)
bmAttributes             : 0xA0
D7: Reserved, set 1     : 0x01
D6: Self Powered        : 0x00 (no)
D5: Remote Wakeup       : 0x01 (yes)
D4..0: Reserved, set 0  : 0x00
MaxPower                 : 0x31 (98 mA)
Data (HexDump)           : 09 02 3B 00 02 01 00 A0 31 09 04 00 00 01 03 01   ..;.....1.......
                           01 00 09 21 10 01 00 01 22 36 00 07 05 81 03 08   ...!...."6......
                           00 0A 09 04 01 00 01 03 00 00 00 09 21 10 01 00   ............!...
                           01 22 32 00 07 05 82 03 03 00 0A                  ."2........

怎么可能报告描述符与配置描述符一样呢? 我用的是USBViewer3.1来抓包的,我想应该是这个USBViewer软件出的问题。 看这样子,得研究一下USBVier的代码了。

网友A:
建议硬件抓包,看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