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平滑启动电机

楼主(2019-05-12):
有没有用4.0的库做过平滑启动电机的呢?

楼主:
现在用霍尔位置传感器做PMSM,用FOC4.0的库,但是用霍尔起步的时候很差劲,电机先要抖动,有没有用4.0的库做过平滑启动电机的呢?

网友A:
FOC4.0支持,平滑启动,不过对FOC不熟,帮不了你;

网友B:
目前用霍尔做,启动不是很少,可能是我处理的有问题,看有没有弄过的人,谢谢你

网友C:
板子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D:
用霍尔起步的时候很差劲,电机先要抖动,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E:
问题不在于 FOC 的算法。 由于霍尔信号每 60°电气角给一个, 所以启动时的角度是个60°范围内的假定值。

网友F:
这个角度的偏差就造成了启动效果不一定理想。

网友G:
不知道你的“平滑”是什么概念?
1、不能抖动,直接正向启动,哪怕对齐的时候其实是有错开1/2的电周期。几年前和ST 功率部门合作给一台湾客户做吊扇方案有遇到这要的要求,ST FOC库可以做到,启动不反转,直接平滑过度,就是有些噪音。没办法,东南亚用的吊扇直径太大了,一个对齐,运气不好,可以明显看的出反转的那个最大电周期角度。
其实方法还是启动时注入高频成分,利用电机的凸极比,查找不同位置的电感值,就基本能够锁定转子所在的霍尔区间,这方法比较适合凸极比稍大的无刷电机,缺陷是启动时噪声比较大,明显的会有嗡嗡声。

2、对齐的时候运允许抖动,但从对齐、加速、到达速度稳定的阶段,要求“平滑”,中间速度不异常跳动?理论上启动过后几个周期,切入FOC闭环,ST FOC库调的好基本都可以做到平滑啦,麻不麻烦就看你的负载变化状况。

网友H:
当然抖动还跟电机的制作工艺有关

网友I:
抖动是电机启动对齐时不可避免的,但有方法可以减少抖动的角度,实现平滑启动。

网友J:
FOC 4.0的库是无法做到的,新的4.1库说有提上这个要求,但不知道合时会出来。

网友B:
自己做的板子,开发板也有

网友K:
用了这个库只能跟着走了,细节没法处理,我们的电机功率都是2kw以上的,比较大,有时候启动时动静特别大,震动的不行,有时候却很平顺。可能就和霍尔初始角度有关

网友L:
可以先方波启动再转FOC吗?

网友M:
这样可行,但是切换起来比较复杂,主要是目前用库开发,很多东西都没法改

网友B:
所以一直在更新版本,现在遇到这样个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实在不行只能自己从新来了

网友N:
现在的库感觉比之前的2.0更加难用,比如编码器不用ABZ接口的,用其他接口就不好用了

网友O:
还不完善,涵盖的范围还有限

网友P:
恩,其实我觉得做的架构改进成驱动注册方式就好了

网友Q: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在做hall传感器的foc,有时候能起动,有时候启动不了,楼主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电机轴承不好吧
很少用电机,不知道这个跟电机性能有关系没

网友R: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5hz以下启动不了

网友S(2019-06-12):
如何才能做到平滑启动呢

网友T:
请问楼主 什么叫平滑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