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EEROM存EDID电路疑惑

楼主(2019-05-13):
各位大侠,为啥VGA的电路要把EDID存在EEROM上和显示器通信,而不是直接和主控通信。HDMI的EDID不都是通过主控I2C和显示器通信吗,为啥VGA要搞个EEROM存EDID?

网友A:
这样显示器不开机,也能读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显示器不开机,也能读取吧

我觉得,他把EDID存在EEROM,让他和显示器通信选择适合的分辨率。但是为啥这样做啊?和主控通信不是省了一个EEROM物料。。

网友B:
老板们有需要国产品牌的EEPROM可以联系我啊

Q34234015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他把EDID存在EEROM,让他和显示器通信选择适合的分辨率。但是为啥这样做啊?和主控通信不是省了 ...

我认为是VGA刚出来时没有EDIT,它是后来增加的(未查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VGA刚出来时没有EDIT,它是后来增加的(未查证)。

那一开始没有,后面增加的就要弄个EEROM?还是不懂啊

@zhou574214354 :你这又是何必呢,不过如果你想自己做显示器主板,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chongdongchen :多加了一个EEROM物料啊,而且像HDMI的EDID都是主控通信,那VGA也可以吧?
而且这个EDIT是显示器不开机也能读取的
又简单又兼容,为什么不这样呢

网友(2020-05-14):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板卡-》VGA----线----VGA->DELL     板卡通过VGA口读DELL屏的EDID,总是读的数据不对,前八个字节总是 FF  FF FF FF FF AA 55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