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0欧姆电阻 替代

楼主(2019-05-13):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0欧姆电阻这个东西,用作模拟信号的短路,可以和直接走线等同吗?例如一个0-20ma的电流通道,加上了0欧姆的电阻,会不会有影响?
有什么办法能相当于直接没有影响的短路呢?
方法1:用焊锡短路,这样行吗?焊锡的电阻是0吗,比0欧姆电阻好吗?
方法2:用排针加跳线帽,这样可行吗

请各位有实际经验的大侠指点,谢谢。

0欧姆电阻也是有功率限制的,跟封装有关

网友A:
低频无影响,高频等效个电感。

网友B:
“0欧姆电阻”原本就是作为“短接线”使用,也可作为选择通断的“跳接器”。

“方法1:用焊锡短路,这样行吗?焊锡的电阻是0吗,比0欧姆电阻好吗?”

用“焊锡短路”,不宜用在批量生产。

“方法2:用排针加跳线帽,这样可行吗”

如果是成品还需要选择通断的话,应该用“排针加跳线帽”。否则,还是用“0欧姆电阻”为佳。此外这两种方法在某些场合下也不一定可相互替代。

网友C:
0欧 不等于0的
一般都是5-50毫欧之间,各个厂家的还不一样,具体看规格书
串与0-20ma 信号之间 估计有些影响的
建议 做个特殊的0603封装,焊盘间距近些,堆锡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0欧 不等于0的
一般都是5-50毫欧之间,各个厂家的还不一样,具体看规格书
串与0-20ma 信号之间 估计有些影 ...

关键是焊锡是0欧姆吗? 意思是焊锡是0欧姆或者说肯定比0欧姆电阻强的,是这个意思吗?有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焊锡是0欧姆吗? 意思是焊锡是0欧姆或者说肯定比0欧姆电阻强的,是这个意思吗?有理论依据和实际应 ...

很好验证啊
找个0欧 0603  0805 1206 稳压电源调 1A 2A 3A 跨接电阻两端,量下压降
你在堆坨锡 看看有没有压降

网友D:
低频应用中没有任何影响,可以去掉

网友E:
找高精密电阻找我,  13268559059  我们是厂家

网友F:
0R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控制PCB布板导线走向!

网友G:
0欧电阻主要用于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简单隔离,有些板子上方便布线也经常用,楼主说的这个替代没啥问题

网友H:
常规的0R电阻阻值变化范围在50mR左右。
viking有做一种合金材质的0R电阻,阻值变化范围在0.5mR左右。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