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完变换器的疑问???

楼主(2019-05-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Q1和Q2同时打开,那么变压器内的磁通相抵。注意相关的同名端。

网友B:
不是桥式电路,仍然可能“直通”。
考虑两个管子同时导通,变压器铁芯内磁通方向。

网友B:
这种电路,即使设置了“死区时间”,也有可能因正负两半周导通时间不同,或者管子饱和压降不同……铁芯不能“磁复位”,最后因铁芯饱和而使管子损坏。当然,全桥电路也有这种不能“磁复位”的问题。但半桥电路没有不能“磁复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即使设置了“死区时间”,也有可能因正负两半周导通时间不同,或者管子饱和压降不同……铁芯不能 ...

1、我能这样理解吗,磁通饱和,会导致线圈感量变成空心线圈。电感量急剧减小。电感越小,电压源对电感的充电加快。导致电流超过mos管的耐受。
2、两个磁通相抵不是不饱和吗?

网友C:
推挽变压器,好像两个mos管导通,跟什么都没有似的。没有充电过程,最大电流跟电压源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我能这样理解吗,磁通饱和,会导致线圈感量变成空心线圈。电感量急剧减小。电感越小,电压源对电感的 ...

铁芯饱和,和磁通互相抵消,是两回事。
磁通相互抵消,意思是两支管子的集电极电流(或者漏极电流)不会在铁芯中产生磁通,当然绕组中就没有感生电动势,于是两支管子均直接承受电源电压(几乎没有负载,负载仅仅是绕组的直流电阻),两支管子将因短时间流过很大电流而损坏。
铁芯饱和,只能是单方向饱和。这种情况下,首帖图中两支管子中的一支负载很小(因感生电动势小),会产生过流,但另一支则具有正常的负载。而且因铁芯磁通不能复位是逐渐发生的(需要多个脉冲周期),不是一个脉冲周期内就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芯饱和,和磁通互相抵消,是两回事。
磁通相互抵消,意思是两支管子的集电极电流(或者漏极电流)不会在 ...

那这种电路怎样才能安全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路怎样才能安全使用???

《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30页开始。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此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路怎样才能安全使用???

没有绝对安全的线路,只有相对而言。
推挽线路,首先要避免2推挽管子,工作占空比不一样的情况,占空比不一样,就会产生等效剩余直流磁通,又一般推挽变压器自感量都很大,少许的剩余直流磁通,将直接导致磁芯饱和,这个肯定必须避免。当然这个条件在一般的驱动芯片或者单片机什么的上面处理起来应该是不难保证的。
第二就是保留合适的工作死区,其实就是最大占空比必须限制在合理范围,比如我工作频率是100KHz,死区确定为250nS,那么最大占空比必须=45%,不能等于50%甚至大于,那就会产生双管同时导通,磁通抵消2管子负载就只是变压器直流电阻导通的情况,这肯定是个灾难。

网友E:
基于漏磁=0 变压器得出。包括所谓两倍输入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