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模拟时,虚短成立,实验不成立

楼主(2019-05-13):
采用运放是OPA4330,轨对轨。实际板子中,单片机输出DAC为2.5V直流时,虚短还成立。DAC大于2.6V的时候,正相输入端与DAC值相同,但是反相输入端就一直是2.6V。请教各位大佬,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运放不推荐衰减用法,输出V0已经饱和了,被反馈分压的。如果非要这么用,电源电压要升高

Vout=Vin*1.5,当Vin=2.6V的时候Vout=3.9V,按照这个芯片手册上的参数输出能到4.9V,也就是说Vin至少能到3.2V

网友B:
似乎看不到错误。建议用实际运放电路试一下,注意没有用到的运放(这是个4运放)要妥善处理避免自激。

网友C:
输出饱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看不到错误。建议用实际运放电路试一下,注意没有用到的运放(这是个4运放)要妥善处理避免自激。 ...

谢谢回答哈,其他运放是有用到的.提问方便就画了DAC相关的2个

楼主:
不是轨对轨吗,应该能到5V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推荐衰减用法,输出V0已经饱和了,被反馈分压的。如果非要这么用,电源电压要升高 ...

您是说,因为14引脚输出饱和(4V)然后分压导致13引脚电压为2.6V吗.
可是手册上OPA4330是轨对轨的,电源电压范围是1.8-5.5V.

网友A:
电路这样设计,电压跟随器提高驱动能力,应该放在输出级

网友D:
怀疑是假货,饱和了。电路图没有发现问题。    电源电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反馈输入端为高阻信号,不应该直接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假货,饱和了。电路图没有发现问题。    电源电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反馈输入端为高阻信号,不应该直接 ...

R1和R2的比例关系是衰减关系。

@wh6ic :1+rf/ri这个我晓得,但是使用有限定的。
同相放大,这种接法是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2的比例关系是衰减关系。

您的意思是,同相输入放大倍数至少为两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这样设计,电压跟随器提高驱动能力,应该放在输出级

好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假货,饱和了。电路图没有发现问题。    电源电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反馈输入端为高阻信号,不应该直接 ...

可能真的是饱和了

网友A:
不是说一定不能用,有别的设计方法,可以替代。
小于2倍,要考虑运放的输出轨。
如果你运放功夫到家,轨至轨运放不太好用。
1、轨至轨运放稍微贵点。
2、轨至轨耐压低,抗扰度,不如lm358这些高电压的皮实。
3、如果确实需要关心0附近的精度,加负电压。
4、如果对vcc轨精度有要求,可以改变单片机adc的基准。lm358,虽然在5v下只能线性到3.5V左右。但是你可以改变单片机adc的基准电压。也能搞定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用低电压的东西。接口电路需要一定的耐受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一定不能用,有别的设计方法,可以替代。
小于2倍,要考虑运放的输出轨。
如果你运放功夫到家,轨 ...

好的,还是小白,需要学的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假货,饱和了。电路图没有发现问题。    电源电压有没有问题、另外反馈输入端为高阻信号,不应该直接 ...

电源电压没有问题的,测量过是稳定5V直流输出

网友A:
DAC_C_V电压多少,是4v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和R2的比例关系是衰减关系。

这是个同相放大器,增益大概是1.5倍,并不是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_C_V电压多少,是4v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是4V,没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同相放大器,增益大概是1.5倍,并不是衰减器

这个我知道,但是反馈部分是衰减。

网友E:
运放高输入阻抗,直接测试输入端电压是不准确的
有点怀疑是运放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高输入阻抗,直接测试输入端电压是不准确的
有点怀疑是运放本身的问题。 ...

是这样的,在同相端输入大于2.6V后,  输出是一直保持4V,反馈分压后的反相端确实就是2.6V,所以应该是饱和了.

网友A:
衰减用法,容易自激震荡,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衰减用法,容易自激震荡,用示波器看看

同相输入放大,放大倍数是1+ Rf/Rin,并非是衰减用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相输入放大,放大倍数是1+ Rf/Rin,并非是衰减用法

好吧,请给我个术语,rf/ri小于1时,用什么术语。我按你们的说.

放大倍数还要加1呢,怎么个衰减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吧,请给我个术语,rf/ri小于1时,用什么术语。我按你们的说.

反相放大器,和同相放大器,都有rf/ri<1的情况。
我怎么表达呢。如果没有更好的名词,我就叫反馈衰减用法。

网友F:
估计买到假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在同相端输入大于2.6V后,  输出是一直保持4V,反馈分压后的反相端确实就是2.6V,所以应该是饱和了 ...

你这个输出保持4V,是仿真的结果还是电路实测的结果?

网友G:
确定是假货

网友H:
放大倍数为1.5倍,输入为2.6V时,输出为3.9V已饱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轨对轨吗,应该能到5V才对的

如果不是假货,就是输出负载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轨对轨吗,应该能到5V才对的

还有可能是自激震荡,应该没有其它的可能了,一时只能想到这些

网友I:
你运放的输出接啥啦感觉是过载或震荡了。你这电路的用途是什么,这个电路真的很奇怪,正向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足够高了为啥前边还要加一级跟随。还有这款芯片三十多块钱一片,卖点在于极低的Vos和微功耗其他参数一般,你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买它的微功耗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好吧,请给我个术语,rf/ri小于1时,用什么术语。我按你们的说.

请教下,rf/ri如果小于1容易饱和,那电压跟随的电路是特例吗?没有ri是不是可以算为无穷大,那rf/r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