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那点事儿...(因原帖内图看不见,故重发)

楼主(2019-05-13):
电容串联,太简单的东西了,真是如此吗?

通常认为,电容串联分压反比于其容量,即

    u1/u2 = C2/C1

这是基于串联电容电荷相等

但是,KCL只规律了串联电流相同,可并没有规定电荷相同。下面,将从“电荷不等”开始说起。

楼主:
电容串联

楼主:
注意上面那个Q,其未必等于零,亦即q1未必等于q2。当Q大于某个值后,相应条件下可以保证两个电容上仅承单向压降。

楼主:
下面简单起见,设两个电容相同。

楼主:
注意上面所涉及的等效电容量。下面给出一般情形下的等效电容。

楼主:
一般情况下的等效电容

楼主:
上面论述了预置电荷Q的前提下,串联电容中两电容承压与Q的关系。下面考虑电容并接二极管后串联的情况。

楼主:
电容并二极管串联

楼主:
由于电容并接了二极管,由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相关电路自动地注入了相应的电荷Qm。而由上述分析可见,一定条件下,保证了电容几乎只承担单向压降(稳态且忽略二极管正向压降和二极管以及电容的漏电流)。

楼主:
下面,给个图示

楼主:
上面的论述,忽略了二极管正向压降和二极管以及电容的漏电流。下面,就对这些给个简单的补充说明:

1)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二极管的正常正向压降在0.7V左右,这点电压对于单极性电容(譬如电解电容)来说问题不大,况且稳态下二极管的正偏时间很短。

2)漏电流

这包含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和单极性电容的正向漏电流。这些漏电流正常情况下都相对很小,否则损耗(实功)相比于储能(虚功)将不可忽略。如果损耗可以与储能相比拟,那么根本就不可以作为电容使用,更谈不上什么等效电容。

通常,如此使用的电容容量都比较大,那么相应的RC也很大(R表示等效的漏电阻)。这就意味着二极管的“导通角”很小,其导通仅为补充漏掉的电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搞这么长。。。。。

这不算长,还有串联电感,分布电容,爬电电阻,高频的低频的,高温的低温的,高压的,低压的。。。。。要懂理想的,还要知道买来的电容,到自己的产品面市,一个月后,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把电容讲完。这叫学无至尽,精益求精。这些睹留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长,还有串联电感,分布电容,爬电电阻,高频的低频的,高温的低温的,高压的,低压的。。。。。要 ...

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一本《电容器手册》,856页。此书连电解电容器“拆机件、水货、假货”都讲到。

〓◆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2015.08.31重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长,还有串联电感,分布电容,爬电电阻,高频的低频的,高温的低温的,高压的,低压的。。。。。要 ...

就算陈永真老师,花费了856页篇幅,也不可能把电容器讲完。

网友C:
复制自《电容器手册》。

网友A:
这个电路我认为只有电压很低,不超过1.5V,电容要求很大,几百微法,才会有实际的应用。加了二极管以后,会增加一点电压,很有限,而电路也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设计人员花的力气不会少。所以一般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认为只有电压很低,不超过1.5V,电容要求很大,几百微法,才会有实际的应用。加了二极管以后,会 ...

不加二极管,用到20V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再高我没有试过。
加上二极管,用到220V上也没有问题,可以用于交流电动机分相。

@123987 :“不过这个和我以前在铁路天桥底下买的那个“废旧干电池经过某种处理浸在某种液体中重新发电”的配方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依我看二者没有什么关系。
@maychang :关于化学整流器的事情刚刚查了百度,确实是我少见多怪了,当然也说明五月大师学贯古今。不过这个和我以前在铁路天桥底下买的那个“废旧干电池经过某种处理浸在某种液体中重新发电”的配方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另外这个弯拐得太急了,由于我没有系安全带,已被甩出窗外。还有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馒头钱还没挣回来。
@123987 :“要是电容都能当整流器使用那还要整流二极管有何用?”普通硅二极管特性比早先的各种整流器要好得多,比铝丝铁丝小苏打构成的整流器更是好得多。并联二极管,使得反串联的电解电容用于交流情况下开始阶段没有气体产生,氧化膜一点也不必溶解……这些说来话长,待你有空时慢慢说吧。
@123987 :“请问这里是单相整流,半波整流还是全波整流?”是全波整流。
@123987 :铝丝作为一个电极,铁丝作为一个电极,小苏打溶液作为电解液,当整流器用,历史上确有其事,不是我编的。当然,现在只有学习价值,绝对没有商业价值。
@maychang :怕不是你和我中间有一人对整流器有什么误解吧?请问这里是单相整流,半波整流还是全波整流?要是电容都能当整流器使用那还要整流二极管有何用?反向耐压更不是问题了,由两个电解电容组成的无极性电容大概不存在反向耐压,反向漏电流,正向电阻吧?因为既然是无极性电容,那么就无所谓正与反。五专毕业学渣不知天高地厚,胡言乱语,请不吝赐教。
@maychang :下午还得继续搬砖,不能多扯。““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不加二极管,也可以使用于交流”,这一点和铝金属电解性质有关。铝金属在电解过程中,作为阳极和作为阴极,导电性能不一样。一根铝线和一根铁线,电解液用小苏打溶液,是可以作为整流器使用的。”这段主语当是指电解电容吧?电解电容能够当整流器使用?怪不得有人赞您为发明家。
@123987 :搬砖回来,再慢慢说。
@123987 :能不能用到220V上是否和加不加二极管,我只能说我实验过或者至少见过的东西。我估计不并联二极管用到200V上也是可能的,不过没有见过更没有实验过,不敢说。
@123987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不加二极管,也可以使用于交流”,这一点和铝金属电解性质有关。铝金属在电解过程中,作为阳极和作为阴极,导电性能不一样。一根铝线和一根铁线,电解液用小苏打溶液,是可以作为整流器使用的。当然,性能很差,反向耐压不高,反向漏电流相当大,正向电阻也相当大,工作时要产生气体(电极上冒泡)。这个我是实验过的。

网友D:
学习啦,非常有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给个图示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初中老师要看到这个图示肯定是给判零分的。横坐标、纵坐标代表什么物理量?单位?这张图说明了什么问题?四个字: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初中老师要看到这个图示肯定是给判零分的。横坐标、纵坐标代表什么物理量?单位? ...

横轴时间,纵轴电压。下面还给出了不同颜色曲线的含义。

此为示意图,表明三个电压及其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加二极管,用到20V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再高我没有试过。
加上二极管,用到220V上也没有问题,可以用于交 ...

电解电容精度很差,温度系数却很大,反向电压1.2V是安全的,性能随时间变化也大。两极管特性与电解电容的很多方面一样,不排除正好配对的一时可用。但要通过型式试验,又要一定的可靠性,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谁会去找这个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精度很差,温度系数却很大,反向电压1.2V是安全的,性能随时间变化也大。两极管特性与电解电容的 ...

两个电解电容容量不一致,在并联二极管后并不影响两电容上交流电压分配。

我并不是质疑这种并联二极管的方法是否可行(事实上确实有一定问题,成本上目前也没有优势)。我质疑的是等效电容量等于一个电容器的电容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并二极管串联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0.25T,0.5T},0.5C,(上下二极管的OFF及偏置条件改变峰值电压保持再平衡){0.5T,0.75T}C (下二极管ON),{0.75T ,1T}0.5C(上下二极管OFF,峰值电压保持再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0.25T,0.5T},0.5C,(上下二极管的OFF及偏置条件改变峰值电压保 ...

老兄是否重新考虑考虑这句
{0.5T,0.75T}C (下二极管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0.25T,0.5T},0.5C,(上下二极管的OFF及偏置条件改变峰值电压保 ...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

没错。

“{0.5T,0.75T}C (下二极管ON)”

错了(因漏电相关时间常数足够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兄是否重新考虑考虑这句
{0.5T,0.75T}C (下二极管ON)

二个半周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0.25T,0.5T},0.5C,(上下二极管的OFF及偏置条件改变峰值电压保 ...

其实,一旦出现输入电压的峰值,那么后续二极管只是作为补充漏电流所致电荷缺失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

没错。

如果电源内阻是很小,二电容的电荷(当作零输入响应的电荷)通过电容及电压源回路讯速放电,且跟随输入电压动作,(正反向电压对电容容值 及其他性能没有影响前提下)。直到二极管改变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0.25T 体现出C的容量(上二极管ON)”

没错。

为何电容的放电回路一定是通过反向的二极管来放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个半周不对称?

本帖10楼HWM贴出的波形,最初1/4周期就是和以后各周期不对称的。但最初1/4周期之后就是对称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拙帖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2),谈得比较详细。 ...

到0.25T到峰值处,下一刻变成0.5C时,有个脉冲电流存在,此时电压源与二个电容形成回路,迅速放电,达到新平行,此点由输入电压及二极管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何电容的放电回路一定是通过反向的二极管来放电呢?

最初1/4之后,某个电容放电是通过另一个电容两端电压的增加。至于一个周期内平均放电,只能是通过二极管反向漏电和电解电容漏电,这些漏电流很小,故电容一个周期内平均放电也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到0.25T到峰值处,下一刻变成0.5C时,有个脉冲电流存在,此时电压源与二个电容形成回路,迅速放电,达到 ...

到0.25T到峰值处,下一刻变成0.5C时,有个脉冲电流存在,此时电压源与二个电容形成回路,迅速放电,达到新平行,此点由输入电压及二极管决定。

不是的。电源电压从峰值(无论是正峰值还是负峰值)到为零时刻(电源电压绝对值减少那1/4周期)确实有个电容放电,但此电容放电正是对另一个电容充电,两支二极管均承受反向电压,二极管中并无电流(反向漏电流不算)。

@zyj9490 :请参考39楼:“还有个约束条件:两个电容两端电压之和等于电源电压瞬时值(因电阻为零)”。
放电多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一旦出现输入电压的峰值,那么后续二极管只是作为补充漏电流所致电荷缺失而已。
...

0.5C模式下,U1=0.5U-0.25Um,U2=0.5U+0.25U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到0.25T到峰值处,下一刻变成0.5C时,有个脉冲电流存在,此时电压源与二个电容形成回路,迅速放电,达到 ...

带有初始电荷 的电容并联一个理想电压源,从初始到再平行,是否由RC常数决定。如果R近似于0,是否放电迅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带有初始电荷 的电容并联一个理想电压源,从初始到再平行,是否由RC常数决定。如果R近似于0,是否放电迅 ...

如果没有其它元件,R近似于零,当然放电极其迅速。
但这里并不是没有其它元件,还有另一个电容与之串联,而且还有个约束条件:两个电容两端电压之和等于电源电压瞬时值(因电阻为零)。

网友F:
考量这点,X大的大电压时没问题,就是小电压时,二极管是否导通要考量。二极管切换状态时,有个脉冲电流发生。

@xukun977 ,顶你。

网友F:
构成回路的电容电何不能自保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构成回路的电容电何不能自保持。

“构成回路的电容电何不能自保持。”

“电何”疑为“电荷”之误。

电容电荷是能够自保持的。这一点HWM在
《简单的物理....》那帖中已经强调过。当然,实际电容总有漏电,但与理想电容相比较,漏电并不影响最终结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构成回路的电容电何不能自保持。”

“电何”疑为“电荷”之误。

如果不考量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当作理想的二极管,大于0,导通,《0,不通,能画出一周的U,U1,U2的波形,及标出那些时刻变成C,0.5C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考量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当作理想的二极管,大于0,导通,《0,不通,能画出一周的U,U1,U2的波形, ...

我在谈《模拟电路旅行者号!》高值无极性电容(2)那帖中完全是文字叙述。如果需要波形,本帖10楼HWM那幅图恰好和我的叙述是一致的,甚至连标号都一致,可以对照着看。HWM在10楼的波形图,横轴是周期数。该图画了将近5个周期,我的文字叙述只谈了一个周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给个图示

有一个问题,从图示看,多个周期看,二个二极管从不通的,因为U1是负的,U2是正的,不导通。@maychang @HWM

对。相等的两个电容中的一个充电到交流峰值后,两支二极管就不再导通了(对实际电容和二极管来说,二极管仍会导通一点点,以补偿电容漏电和二极管反向漏电)。当然,如果交流电压升高到某值,两支二极管还会导通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构成回路的电容电何不能自保持。”

“电何”疑为“电荷”之误。

    你们两位能不能上一下示波器实测图?搞一堆分析和仿真没意义,现在实际电子类设计都是倾向嵌入式软件化了,太过底层的分析没有太多效益价值,况且实测便知,虽然瞬态测试要有点技巧。。。

网友H:
电容种类这么多,哪里说的完,参考设计就耐压,类型,esr,频率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们两位能不能上一下示波器实测图?搞一堆分析和仿真没意义,现在实际电子类设计都是倾向嵌入式软件 ...

两个电阻,两个电容,一个变压器,一个示波器。这里有帖子说在做的,现在还没出来。先把低压的出来,这个没有危险的。结果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仿真,也不是不准,但要根据实际器件给掺数,把几种极端情况仿真也可以说明问题了。
以上两种只验证原理正确与否,验证原理正确了,也不能说明这个电路就可以用到产品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两个电容,一个变压器,一个示波器。这里有帖子说在做的,现在还没出来。先把低压的出来,这个 ...

      我就问你,音频的信号耦合难道都是无极性?不管你拿不拿两个电容串联,你单个电容做音频耦合,另外的半周不是反向的吗?只不过应用限制在mv 或者几伏的尺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就问你,音频的信号耦合难道都是无极性?不管你拿不拿两个电容串联,你单个电容做音频耦合,另外 ...

现在的音响设备我还真不知,但对电解电容反向串联怎么看,我已说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音响设备我还真不知,但对电解电容反向串联怎么看,我已说过。

     低压音频就是不用顾虑电容反向,只是电容反向特性肯定会对信号略微影响,电容不会坏,两个电容串联会稍微改善,但是音频信号里面总会一只会遇到反向信号,我的意思是存在反向,在限定条件下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低压音频就是不用顾虑电容反向,只是电容反向特性肯定会对信号略微影响,电容不会坏,两个电容串联 ...

百度了一下,音频耦合电容的作用,“音频电路中耦合电容作用是隔绝直流成分,给交流提供通路。耦合电容过大会对信号产生相移,且浪费资金,因为电容容量越大越贵。”这个电容也有正向偏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音频耦合电容的作用,“音频电路中耦合电容作用是隔绝直流成分,给交流提供通路。耦合电容过 ...

   双路电源模式里面有带负压的反向,无信号时电容两边电压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音频耦合电容的作用,“音频电路中耦合电容作用是隔绝直流成分,给交流提供通路。耦合电容过 ...

耦合电容过大“浪费资金”没错,确实同一种类的电容器电容量越大价格越贵。
“耦合电容过大会对信号产生相移”纯属胡说。

网友I(2021-03-22):
电容并联想到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