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161S997很容易烧毁, why?

楼主(2019-05-13):
我第一次使用DAC161S997,焊接调试过程中,发现这颗芯片莫名其妙的就烧掉了,当前已经烧掉2pcs。我设计的是两限制4-20mA的电路,板子开始只焊接DCDC、LDO、DAC161S997这三部分电路。刚开始供电转换那部分都工作正常,焊上DAC161S997之后,也正常,回路电流是3.38mA,和规格书的基本一致,但是再焊接运放调理电路后,回路电流就变为3.445mA,而我的运放都是低功耗的,所以不会导致耗电超出那么多。把DAC拆下后,其他已焊接电路都是正常的耗电。所以怀疑DAC已经在内部有部分损坏。遂更换新的DAC之后,回路电流也恢复到正常的3.38mA,接下来焊接MSP430,刚开始回路电流也维持在3.38mA,经过几次断电、上电之后,回路电流就变为5.2mA左右了,我当时怀疑MSP430没有程序,可能会存在耗电不一样,所以也没在关注电流变大。最后焊上HART芯片后,上电整个回路电流就变为15mA多,因为MSP430和HART芯片都是沿用之前项目的,也调试过不可能有错误,测试了整板的3.3V电压,已经掉到2V,耗电电流达到110mA,然后判断可能还是DAC的问题,把DAC拆下后,整个电路耗电变正常,测量DAC的15脚对地阻抗,只有39欧姆,应该是DAC内部最后驱动三极管的运放供电端对COM短路。
这个DAC那部分电路我都是按照TI的应用文档设计的,为什么运行这一段时间就容易损坏这芯片呢? 大师们能否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附上DAC的电路如下:

楼主:
怎么都没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还是说TI这颗芯片普及率太低?太脆弱了?我以前用的是Analog Device的类似芯片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A(2020-02-19):
注意24V到dcdc电源中间要串接一个100欧电阻

网友B:
说实话,除了硬件设计的原因,可能是你pcb的原因,不会有其他可能把芯片也烧坏了,也有可能是你芯片来源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长线传输信号, 连接线可能有高压, 静电等因素,  打坏了芯片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