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学机械汽车维修,万用表F15B的使用方法你也要懂

楼主(2019-05-13):
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万用表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零式未来学习课堂帖子点击。

数字万用表
万用表三部分的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F15B数字万用表介绍
测量电压:
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测量电压
交流电压的测量:
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直流电压的测量:
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万用表 测量交流电压
测电流:
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到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
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
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
读数方法: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测量电流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
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欧姆调零
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
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