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总线 实现 2个按键的识别

楼主(2019-05-13):
大家好:

      我想请问 有没有 可以实现以下功能的芯片:(由于线缆数量限制,没有办法额外向其供电,故没法上拉)
1,单总线 设备(与外部连接的线缆仅有2根)
2,可以实现2个按键的 识别 (闭合/释放)
3,类似附件功能的电路 。附件电路已和厂家确认,没有上拉的话,没法实现需求。
4,有没可能在附件电路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外围元器件,可以为端口提供上拉的参考电平
--------------------------------------------------------
我想再请问 有没有具有单总线通信 的 电平输出芯片来作为端口的上拉(也只能是单总线芯片)

谢谢!!

楼主:
现在问题暂时采用下面的电路解决 目前测试还没发现问题 接下来进一步继续测试 大神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两根线要跑多远?如果很远,远端可以想办法用电源(比如电池,按键按下时接通电池、小MCU,输出键码,然后休眠;按键松开时切断电池,就算用纽扣电池,按键用几十万次都是轻轻松松),如果不算远,可以考虑电流环通信模式,想省电也有简单办法。

网友B:
ADC按键方案靠谱吗

网友C:
轮流两个口输入输出,输出的置L,输入的开启上拉检测,程序应该不是问题吧,注意去抖动

楼主(2019-09-02):
引用 网友A:
这两根线要跑多远?如果很远,远端可以想办法用电源(比如电池,按键按下时接通电池、小MCU,输出键码,然 ...

不好意思 现在 才来挖一下  大概几米的样子 也曾考虑过电池这种方法 试过 也是可行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按键方案靠谱吗

ADC 这个也是可以的 不过 暂时没有尝试 还是 谢谢3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流两个口输入输出,输出的置L,输入的开启上拉检测,程序应该不是问题吧,注意去抖动
...

这个 倒有点新奇,试试  谢谢哈

网友D:
直接ADC按键即可,一根GND、一根ADC,主板一侧上拉,可以检测很多按键,每个按键串联不同的电阻,10个按键没有问题。

网友E:
知道线控耳机吗?
三四个按键,就是GND和线控2根线。
自己去看看线控的结构和原理,反正就是ADC按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ADC按键即可,一根GND、一根ADC,主板一侧上拉,可以检测很多按键,每个按键串联不同的电阻,10个按键 ...

OK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线控耳机吗?
三四个按键,就是GND和线控2根线。
自己去看看线控的结构和原理,反正就是ADC按钮而已。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