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76S-ADJ负压输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5-13):
如下图,正压输出没有问题,负压输出时会启动不了,输出大概只有三四伏,网上查了说是负压输出启动电流大,需要加软启电路,那为什么正压输出不需要软启电路呢?还有控制引脚5脚为什么要串电阻接地,直接接地不行吗?

网友A:
你这个压差接近极限了, 24V - (-15V)= 39V,一般的 2576S 最多 42V 就差不多了。如果 -15V 消耗不大,从 24 转 +15 部分,用隔直电容取续流管前的脉冲,整流并稳压管来得到-15V吧。当然会增加EMI,注意下PCB布局可以减轻影响

网友A:
串电阻还串了粒电容,是软启动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还串了粒电容,是软启动用的

怎么个软启动法呢?

网友C:
它的ON/OFF脚没有软起动功能。这样接实现延迟启动,其中一个用了延迟启动另一个就不要用,才能够错开启动电流降低电流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