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组件串联各个组件电压?

楼主(2019-05-13):
一块组件(电池板),参数约320W,工作电压为39V,电流为8.4A。
现在需要20块组件串联在一起(整个一大串,电压为780V,电流8.4A),然后在接入并网逆变器。现在需要检测每块电池板的电压值,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构想:每块电池板接入一路线性光耦,再接入MCU采集,不知道行不行?有什么干扰吗?)
主要是这20块组件串联在一起的,想分别采集它们的电压,,各位有做过类似的吗?多谢指导!!!!

网友A:
从你的叙述看,你是要连续测量每个组件两端的电压。
这相当于你的测量电路存在很大的共模电压。
要么你的测量设备允许这么大的共模电压,要么每个组件的测量设备互相绝缘,独立测量,测量结果用光耦之类器件以数字方式隔离送到采集数据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叙述看,你是要连续测量每个组件两端的电压。
这相当于你的测量电路存在很大的共模电压。
要么你的测 ...

是想用线性光耦采集来着,但没做过类似的项目,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用线性光耦采集来着,但没做过类似的项目,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啊

线性光耦精度不是很高,若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B:
每个电池板做最佳功率输出,再用隔离CAN通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池板做最佳功率输出,再用隔离CAN通信怎么样?

我只是想简单采集一下组件本身的电压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简单采集一下组件本身的电压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用线性光耦,每个组件需要两条线,20个就需要40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性光耦,每个组件需要两条线,20个就需要40条线。。。。。。

是的,加一个模拟开关,分别采集。对时间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逆变的应用,噪音应该是很大的,你还要应付它。。。

网友C:
用线性光耦吧,便宜不是,波特率19200完全可以保证。
RX、TX光耦都在采样端板子上面,采样端TX光耦的输出端直接并联,挂在一条来自管理端的TX总线上。管理端检测该总线就成。
采样端RX光耦输入,可以采用串联,这样接线简单,各采集端接收光耦按照顺序从头到脚串联起来,光耦多了,管理端必须加压驱动就可以了。
地址分配、冲突管理做好,然后就挺简单了。
20个采样单元单片机,为求简单,你甚至可以通过每块板子上空余的IO来进行地址编码。5条就够了。用跳线、预留短路焊盘啥的都行。
采用这个形式,采样端单片机可以采用睡眠唤醒的方法,由管理端TX信号定时唤醒,唤醒后根据分配的地址,采样,报数,继续睡眠,未分配地址的芯片唤醒后,直接继续睡眠。这样,单元功耗就微乎其微了。
就增加40个线性光耦,0.1一个,自己算,关键的几百V共模那都不是事。

网友D:
分别采集,独立供电,数字无线传输.
特别这种批量小的残品,尽量化整为零,便于生产,也方便研制.
做成一个就等于完成全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别采集,独立供电,数字无线传输.
特别这种批量小的残品,尽量化整为零,便于生产,也方便研制.
做成一个就等 ...

对的  无线传输也可以做成隔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