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LM2575推荐,老产品出问题了

楼主(2019-05-13):
买原装的吧,12元一个,好像不容易坏

楼主:
原装太贵,原来的代理商倒闭了,以前很少问题,换了代理商问题就多了

网友A:
不换封装,如果是现场可能有高电压浪涌之类导致异常,可以考虑换 2596HV,电压不可能高换 4015 之类

网友B:
直说你买的价格是多少吧……绝大部分是山寨货。我们的做法是换其它偏门型号,贵就贵点,起码山寨货少,质量容易保证。
如不想换,可以上几个大的元件网站直接买,能保证原装。

网友C:
我们有,韩国产。7640478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说你买的价格是多少吧……绝大部分是山寨货。我们的做法是换其它偏门型号,贵就贵点,起码山寨货少,质量 ...

人家想要又便宜又好的。懂了吗?

楼主:
韩国产,HTC?就是想换掉它

楼主:
应该不是输入电压过高,并联了一路7812都没事,谢谢大家回复,能换方案早就换了,老产品不能随意更改。有用过国产质量稳定的请推荐一下

网友D:
便宜的LM2576都是假货,用国产类似XL2576的代换。

网友E:
希望楼主早日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F:
韩国的Pi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