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

楼主(2019-05-13):
现在一个项目需要SD卡存数据。要求写入数据的速率能达到100Mbps。
一次写入数据量大约在600KB左右。
现在看了Sandisk的SD卡,大概查了一下,通信接口应该是分SDIO和SPI两种。
SPI的速度是不是达不到100Mbps,还有SDIO其中有SPI工作模式,如果硬件上按照SDIO接口的电路搭建,那么还能不能用SPI模式。

楼主:
速度等级C4好像是指最低速度4Mb/s,也就是32Bbits/s,应该是不够用的

网友A:
硬件SDIO时候用SPI模式也只能软件模拟SPI时序了

楼主(点评):
时序不应该都是软件决定吗,但是如果硬件电路(连线之类的)不一样,那软件也没办法去模拟。现在在期间选型阶段,又打算用nand flash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SPI协议比较简单可以用IO模拟的方式来模拟主机时序好处是IO选择比较随意,一般情况下单片机也带硬件SPI接口就像UART一样配置好寄存器读写数据寄存器就完事了,好处是速度比软件模拟快但是IO没有软件模拟灵活。

网友B:
欢迎讨论哦。

网友C:
用软件模拟SDIO通讯是不是太难了?选一款支持SD卡接口的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