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ndroid开机执行shell脚本

楼主(2019-05-13):
往往需要在Android启动过程中去对系统做一些设置,如修改某些文件夹的属主和文件的权限,可在init.rc中增加service执行shell脚本,从而可在shell脚本中完成大部分操作。

1、在system/bin/下创建一个shell脚本init.mbx.sh,以修改mtd权限为例,内容如下:
#!/system/bin/sh
busybox chmod 666 -R /dev/mtd/*

2、在init.{hardware}.board.rc中增加执行上述脚本的service
service init-setup /system/bin/init.mbx.sh
    class main
    user root
    group root
    oneshot

把service设为class main,则在启动class类的serive自动启动init-setup的service。
如果想在更后的时间执行shell脚本,可如下设置:
service init-setup /system/bin/init.mbx.sh
    user root
    group root
    disabled
    oneshot

on property:sys.boot_completed=1
    start  init-setup

在 Android中使用启动脚本init.rc,可以在系统的初始化过程中进行一些简单的初始化操作。这个脚本被直接安装到目标系统的根文件系统中,被 init可执行程序解析。 init.rc是在init启动后被执行的启动脚本,其语法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
  Commands:命令
  Actions: 动作
  Triggers:触发条件
  Services:服务
  Options:选项
  Propertise:属性

  (1) Commands是一些基本的操作,例如:
  mkdir /sdcard 0000 system system
  mkdir /system
  mkdir /data 0771 system system
  mkdir /cache 0770 system cache
  mkdir /config 0500 root root
  mkdir /sqlite_stmt_journals 01777 root root
  mount tmpfs tmpfs /sqlite_stmt_journals size=4m
  这些命令在init可执行程序中被解析,然后调用相关的函数来实现。

  (2) Actions(动作)表示一系列的命令,通常在Triggers(触发条件)中调用,动作和触发条件的形式为:
  on < trigger>
  < command>
  < command>
  < command>
  动作的使用示例如下:
  on init
  export PATH /sbin:/system/sbin:/system/bin:/system/xbin
  mkdir /system
  init表示一个触发条件,这个触发事件发生后,进行设置环境变量和建立目录的操作称为一个“动作”

  (3) Services(服务)通常表示启动一个可执行程序,Options(选项)是服务的附加内容,用于配合服务使用。
  service vold /system/bin/vold
  socket vold stream 0660 root mount

  service bootsound /system/bin/playmp3
  user media
  group audio
  oneshot

  vold和bootsound分别是两个服务的名称,/system/bin/vold和/system /bin/playmp3分别是他们所对应的可执行程序。
  socket、user、group、oneshot就是配合服务使用的选项。其中oneshot选项表示该服务只启动一次,而如果没有oneshot选项,
  这个可执行程序会一直存在--如果可执行程序被杀死,则会重新启动。

       (4) Properties(属性)是系统中使用的一些值,可以进行设置和读取。
  setprop ro.FOREGROUND_APP_MEM 1536
  setprop ro.VISIBLE_APP_MEM 2048
  on property:ro.kernel.qemu=1
  start adbd
  setprop 用于设置属性,on property可以用于判断属性,这里的属性在整个Android系统运行中都是一致的。

  init脚本的关键字可以参考init进程的system/core/init/keyword.h文件。
  init.rc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说明文件system/core/init/readme.txt。
  如果想要修改启动过程只需要修改init.c(system/core/init)或者init.rc里的内容即可。

往往需要在Android启动过程中去对系统做一些设置,如修改某些文件夹的属主和文件的权限,可在init.rc中增加service执行shell脚本,从而可在shell脚本中完成大部分操作。

1、在system/bin/下创建一个shell脚本init.mbx.sh,以修改mtd权限为例,内容如下:
#!/system/bin/sh
busybox chmod 666 -R /dev/mtd/*

2、在init.{hardware}.board.rc中增加执行上述脚本的service
service init-setup /system/bin/init.mbx.sh
    class main
    user root
    group root
    oneshot

把service设为class main,则在启动class类的serive自动启动init-setup的service。
如果想在更后的时间执行shell脚本,可如下设置:
service init-setup /system/bin/init.mbx.sh
    user root
    group root
    disabled
    oneshot

on property:sys.boot_completed=1
    start  init-setup
本资料: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