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Figaro可燃气体预校准模块FSM-10H-01的应用原理与使用方法

楼主(2019-05-13):
可燃气体(氢气)传感器预校准模块FSM-10H-01是一种搭载了费加罗半导体式传感器TGS2610-D00的模块,具有耐久性好、稳定性高的特点。此模块可提供与被检测浓度成比例的PWM输出(模块中带有一存储器,出厂前预标定数据存储其中),同时,模块还能够检测到传感器断线及短路故障。模块操作温度范围广。

此外如检测甲烷(CH4)、丙烷(C3H8)、氢气(H2)等,对有机气体的交叉灵敏度很低,对硅化合物的耐受性更佳,更适应恶劣环境。常用于可燃气体检漏、民用的LPG检测和报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工业探测器、氢气泄漏检测、电池系统、变压器维护、新能源汽车-氢燃料电池驱动等场合。
FSM-10H-01如何使用?
FSM-10H-01如何在电脑端进行调试测试,查看数据呢?简单介绍如下:
一、工具准备
FSM-10H-01模块(包含连接线)、电脑、串口调试助手、pl2303(USB转串口驱动)、USB 转 TTL 串口线、打火机一个
二、操作使用
1.先在电脑端安装串口调试助手和pl2303驱动;
  • USB 转 TTL 串口线,接上可燃气体检测模块,插上电脑,传感器引脚定义以及连线方式如下:

传感器3脚为SDA-接转串口中的RXD
传感器4脚为+5V-接转串口中的电源正极
传感器6脚为GND-接转串口中的电源负极
模块实物引脚图:

2.通电后,在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进行串口配置和通讯参数设置
(1)串口号配置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了解串口号信息
(2)通讯参数配置,主要设置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参考例子)

3.点击连接,打开串口,串口调试助手会自动收到可燃气体检测模块上传的收据,单次上传18个字节的16进制数据代码。
1)没有可检测气体的情况下,数据输出默认为0

2)用打火机气体充当测试气体,在此情况下,有气体浓度数据输出

4.数据读取方式(读取数据格式如下)

其中FSM-10H-01,输出数据有效字节是6字节,其中数据传输的数据直接为浓度值,单位是PPM,范围:0-4000ppm,气体浓度数据有两个字节传送,分别是第5、6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从上面测试数据中中抽一组数据作为例子来简单介绍:

测试的气体浓度值为0050,转换为10进制数为:80 ppm
FSM-10H-01有USART和PWM两种输出方式,那就可以有两种接线方法,如何结合MCU进行产品电路设计以及注意事项?简单介绍如下:
假如选择USART输出,由于FSM-10H-01是5V TTL电平输出,如果MCU是5V供电的,那传感器引脚4接+5VDC,引脚6接地GND,引脚3 SDA接MCU的RXD,1,2,5脚悬空不接,7脚可以不接,注意,如果MCU是3.3V供电,则需要在通讯线(SDA)上加入电平转换芯片或电路才能和MCU通讯。
假如选择PWM的输出,那传感器引脚4接+5VDC,引脚6接地GND,引脚3 SDA接MCU的IO口,1,2,5脚悬空不接,7脚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