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P4313 限流应用电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05-13):
如图,本人硬件新手,在看AP4313时候,有点不明白,认为图2的Vsense才是200mv,图1的Rsense流过电流以后内部基准就不是200mv了吧。因为Ictrl会是负压,另外是不是要把电流环路看成开环。希望高手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A:
你必须仔细观察它GND接入点的区别。
图1,GND接前面,实际上下面一个运放接的是Rss负电压,当负电压超过200mV,则运放同相端变成低,输出变低,启动光耦。
图2,GND接Rss后端,Vsense输入正电压,当正电压超过同相输入端200mV基准,则运放输出低电平,启动光耦。
这是运放型过流保护的2种典型用法,即正极性采样和负极性采样。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仔细观察它GND接入点的区别。
图1,GND接前面,实际上下面一个运放接的是Rss负电压,当负电压超过200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是没解答我的疑问,图2接法 限流保护计算方法 不是 200mv/res  而图1是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图1如果负电压 达到200mv的时候   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应该是0.0333V